[硬件] 大家看看这CPU经历了什么

楼主(2019-06-04):
网上300买的一块主板,用了半年坏了
按开机键CPU风扇转,其他都没反应,
遂全部都拆开看看。
结果发现了这个鬼,
这算是什么等级的维修?
是一般奸商能做的吗?

网友:
771改775用?没见过

网友:
自己不会没关系,
花钱雇高手来嘛!

网友:
护舒宝而已   这玩意很多奸商用啊   楼主买的很便宜很多核的那种吧

网友:
服务器771CPU改775主板用,我还玩过呢

网友A:
这是魔改, 屏蔽触点短接触点之类的。

网友:
很正常啊,毕竟这是志强~

网友:
这个改装的手艺还不错

网友:
楼主00后?护舒宝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魔改, 屏蔽触点短接触点之类的。

这还真不是屏蔽或短接,而是互换,是两个点互换

网友:
这玩意俗称护舒宝,不是屏蔽触点而是互换触点,早期771至强改上775主板的做法。我之前的至强L5420就是这么干的!

这种方法简单但是不够稳定,后来奸商又发明了更高级的硬改……

网友:
卖这种CPU给你,还真不是奸商所为,毕竟771把坚挺了很久的775价格拉下来了,但现在这套装还卖300就有点贵,771转775好像是13年的时候开始出现吧,你买CPU主板套装时难道只关心CPU核心数量,主频这类数据,而不去看CPU什么型号吗?你只要百度过这个型号就会知道CPU针脚跟主板接口是对不上号的。
据闻贴护舒宝很容易侧漏,这东西是贴上去的,连烙铁都不需要,一般人只要眼睛没问题的都能贴好,但就是容易各种接触不良或移位
这是我在771差不多最贵时段上的车,主板+U也用不了300,现在还在服务

我没用护舒宝,直接在主板上改,到现在用了应该有6年吧
如果还有保修,趁早联系卖家,如果没有,只能尝试清BIOS或重装CPU,注意CPU的防呆口跟CPU座是不对应的(卖家应该已经切掉了),按PCB上的金色三角标记对应主板上的安装才行

网友:
L5420用护舒宝玩了几天没意思就换回来了,倒是挺便宜的,记得当时一顿超频

网友:
护舒宝,你这主板的JJ肯定让人给切了。

网友:
主板没有图片,不过动过手脚的可能性不大,按照12楼的意见试一下吧。

网友:
这种CPU我还在用

网友:
771硬改775而已,不是维修,一种移花接木的技术
300贵了,前年在论坛200包邮出了一套L5420,自己飞线硬改的主板+U+亮机卡,还带8G内存

网友:
CPU硬改,正常CPU不会挂,看看主板估计有问题了

网友:
我现在就用着铭瑄G31MEL主板+至强5100,775的主板,加个护舒宝上771的至强,很正常啊,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只是容易接触不良而已,没啥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