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学画的T12 PCB,大神帮忙看看能用不?(已经去打样了,到手再测试一下。)

楼主(2019-06-04):
老坛找到的616,两个MOS版本电路图。

看来一下好像就只有几个元器件的差别,所以想把它凑在一起。用那个管就焊那一块元件就好。

记录自查发现 R16与D4反了。C6电容错了,不是瓷片而是电解。  打样去了,到手实际测试一下。

用swigon的图修改的,用N管就不要焊接红色部分。P管就不焊接黑色部分。

电路连线图。

PCB 3D视图正面。方框就是差别部分。

PCB 3D视图背面。

网友:
题目错别字啊

网友A:
楼主,发我份:swigon@fox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我份:

研究了一天一点头晕眼花的,没有详细检查。你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真仔细,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仔细,谢谢了。

感觉你运放7脚太复杂了,应该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运放7脚太复杂了,应该有错误。

应该没大问题吧。原本p沟电路确认过可以使用,我就在什么塞了一个n沟电路进去。不装p沟mos就是上面616的n沟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大问题吧。原本p沟电路确认过可以使用,我就在什么塞了一个n沟电路进去。不装p沟mos就是上面616的n ...

找了一下资料,在隔壁“一乐论坛”里,有篇《新版NPmos白光烙铁控制器安装教程及说明==》的贴子,楼主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充分利用好手里的元器件,支持!

网友:
滥用铺铜,不过在这玩意上还不会产生不良后果

网友(2019-08-10):
没看明白 n跟p怎么个切换

网友:
电路板能改小一半就好了

网友(2019-12-07):
2M电阻换成2.2M的可以不?

网友(2020-11-04):
n管这个为何这么复杂?1n4148这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2022-02-10):
用NMOS的IRF740管是不是很热烫手?我用上面电路用IRF740管很热烫手。

网友(2022-10-18):
版主,发我一份可以吗?1099453126@qq.com

网友(2024-06-30):
老哥太强了,可以改成48V上470烙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