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两只洲明翰源UHXD791吸顶灯不亮故障

楼主(2019-06-04):
两年前优惠购来的,基本上没花什么钱,没想到也用了两年之久才坏,闲下来拆开看下,好在修起来简单就修起来使用发挥余热吧。先看第一台是灯板有一块不通,直接换。

楼主:
第二台烧得离谱,接线柱都烧坏了一只,驱动板烧得厉害,这个灯板倒是正常的,但原来功率太小,直接换标注24W的灯板吧,看能用多久,反正是折腾着哈。

网友:
之前的低价灯 ,现在还存有好多,撸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台烧得离谱,接线柱都烧坏了一只,驱动板烧得厉害,这个灯板倒是正常的,但原来功率太小,直接换标注24 ...

灯珠尽量多并活得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台烧得离谱,接线柱都烧坏了一只,驱动板烧得厉害,这个灯板倒是正常的,但原来功率太小,直接换标注24 ...

早期搞活动的小功率吸顶灯,大多用的隔离恒流源。另外,这种弯条状的灯板,散热是个问题,使用磁柱固定,建议降功率使用,半功率或3分之一功率使用,看发热情况。
夏季使用LED灯板照明,加强一下散热,有助LED灯板于使用寿命。

网友:
这种三角裤板子的灯偶也撸过,没想到它竟然还能支持两年
等牙膏ing

网友:
謝謝分享 小灯板的灯珠也太烂了,换吧。

网友:
我现在买那个加热板换都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