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三十年的示波器

楼主(2019-06-04):
接上回继续发,这个学生示波仪90年11月出厂,快三十年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点亮,后面插口看,应该有个电源线,保险是0.75A 220V的,应该220输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插头。没用过这种东西,X输入Y输入是零火线或正负极输入吗?

网友:
xy输入是信号,绝对别手贱插电

网友:
90年产的还用的电子管,有点不可思议了

网友:
找差不多大小的铜线剪两段插在后面的孔里然后焊根电源线就行了,焊好后直接打热熔胶固定,热熔胶冷却后就可以随便插拔,做的好的话跟工厂出来的差不多。我都是这么做电脑显示器插头还有串口插头的。
扫描范围在有数字的档位时X输入端没用,只有在外X档才有用。在数字档位时应该看见有亮线,在外X档位应该有亮点。什么都没有就是坏的。
把左下角信号类型拨到AC档位,用手摸Y输入端应该就能看到波形。调节衰减档位就能改变波形大小。

网友:
竟然是电子管示波器,当年学校用的示波器跟这个外观差不多,不过应该是晶体管的了。

网友:
那个是电源插座,插头现在买不到了。我有台TYPE325的示波器也是这个插座,直接改成电源线引出了~

网友:
这样的插头即使有也不要去用它,带电部分是插针且那个头外面插口铜套多数是两半的,质量非常差很容易导致触电。

楼主:
这个示波器是不是还缺表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示波器是不是还缺表笔??

那叫探头吧。

网友:
XY探头你敢插220V?我真的F了你!

网友:
电子管看起来真不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