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张雷塞的12轴运动控制卡DMC3C00高清图片 想学习的上

楼主(2019-06-04):
(图片)

网友:
看不明白的下了

网友A:
第一次见到很规整的芯片去掉型号,就差没恢复表面,印一个厂家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很规整的芯片去掉型号,就差没恢复表面,印一个厂家型号。

激光打的 肯定很标准

网友B:
还可以吧,多轴独立运动的自动化设备还是挺实用的,不过插补做的不好,只能简单圆弧插补。之前dmc1000用了几十个,现在不用了,换网口控制的玩法了。多轴控制用canopen,或者ethercat,雷赛旗舰的dmc606目前对ethercat的控制都还不完善。
附一张我拆的dmc606,支持螺旋插补等。现在只用于机器人轨道控制和扩展io。

网友:
金手指锯下来求赠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打的 肯定很标准

见过全磨平,然后打上自己厂家logo的。

网友:
贴防伪标的是CPU?

网友(2025-01-02):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吧,多轴独立运动的自动化设备还是挺实用的,不过插补做的不好,只能简单圆弧插补。之前dmc1000用了 ...

朋友请教一下,走 EtherCAT 总线的 运动控制卡,上位机编程复杂不,我想用 运动控制卡 控制伺服电机。
谢谢!

网友:
不错,拍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