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铺灰的工具利用上做熟油辣子

楼主(2019-06-04):
当初为了拆焊贴片原件,买个恒温台,加上自己diy的,家里的加热装置没一个使用超过一周,放在角落铺满了灰尘,
今天吃面条,没有了辣椒油,自己准备弄一个,找了个帖子,上面说到菜籽油要烧到220到240度,冷却到120度加入辣椒面中,冷却到80度加入白芝麻
我一看,这么准确的温度都有了,照做呗,比什么6成热,8成热明了多了,
从角落找出我的加热台,设定温度,开始我的精准控温辣椒油行动
最后的结果,辣椒有升温到80摄氏度左右出现小细泡,120度出现很多气泡,加入辣椒面有滋滋声,180摄氏度就有较多的烟,由于记错了加辣椒面的时间,辣椒面全部糊了,变黑了,最后的辣椒油也没有辣椒味
用个教训给大家做个错误的示范把

网友A:
辣椒面要分三次放!高温放三分之一,中温放三分之一,低温放三分之一,这样的油辣子既香又红亮。

网友:
你太搞笑了,费了这么大的劲,搞得这么隆重,结果搞糊了

网友:
楼主厉害。下次弄个全自动的。

网友:
LZ洗衣机放厨房???

网友:
一个小碗倒入适量菜油放微波炉加热30/40秒(根据油量多少控制加热时间)倒入辣椒面搅拌,再加热10/20秒,取出撒上白芝麻搅拌,搞定

网友:
我炸辣椒油也试了好多网上、电视上的方法,最后才找到自己的方法,辣椒粉要辣、中辣、微辣的配好加些盐芝麻备用,找一个稍大于炒勺的盆子放入半盆冷水放在灶边备用,炒勺放油烧开后关火降温至不烤手放入辣椒粉,重新开火炒制,待成色香气达到自己的感觉时快速将炒勺底部浸水速冷即可。

网友:
实验室烧杯搞过焦糖爆米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辣椒面要分三次放!高温放三分之一,中温放三分之一,低温放三分之一,这样的油辣子既香又红亮。 ...

老陕吗,这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