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电源

楼主(2019-06-04):
隔壁铁锅炖的,打鱼鳞机器用的电源。说是打火。
外壳胶带包的。壳子别人拆过。

去掉胶带壳子就开了。

故障部位。

看清一点。

UC3843

插座更换过。

输出端也修理过。

线上都是油

把油擦干

上锡

安装到位重新焊接。

热熔胶固定。

没有硅胶密封,还是用胶带包裹上。

网友:
一般吧,是12V5A吗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技术!

网友:
山寨电源。五个

网友:
山寨货连共模电感都省了

网友:
用胶带沿壳子缝粘一圈,简单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