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在坛友那买的沃尔德手电筒到了 开个箱

楼主(2019-06-04):
快递盒

打开

开关这里有根头发你敢信?

下面这个是我以前买的

右边这个是我以前买的

右边这个是以前买的

新的比我旧的亮 电池电压都是4.2V 应该是灯珠光衰了

因为正常用 所以就没拆了 我还不知道怎么无损拆 所以……

网友:
灯珠的亮度?原来买过,也是优惠购推荐的T6,亮度离品牌T6手电亮度差太远了!

网友:
不错,我的还未收到,

网友:
看着像是XMK灯珠,XML的核心比XMK大一点。

网友:
不喜欢这种的手电筒,喜欢那种18650粗细的。因为手里只有18650电池。

网友A:
30号买的还没发货,不知道再搞什么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号买的还没发货,不知道再搞什么飞机

一样一样   30号买的还没发货。

过年的时候在论坛卖工具那里撸了两个电动工具两个月不发货一直拖,最后申请退款还不理,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样一样   30号买的还没发货。

过年的时候在论坛卖工具那里撸了两个电动工具两个月不发货一直拖,最后 ...

未发货+1,虽然是捡便宜,有时候想想无刚需的东西再便宜买来也是浪费钱唉,特别是这种质量不怎么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未发货+1,虽然是捡便宜,有时候想想无刚需的东西再便宜买来也是浪费钱唉,特别是这种质量不怎么样的。 ...

最后发现是一堆垃圾在家里把宝贵的地方给占了还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发现是一堆垃圾在家里把宝贵的地方给占了还用不上

已经在论坛优惠购里面买了好多垃圾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种。

网友:
去年刷机免费送,撸了3个。空心仓,直驱电路。得自己改改才好用。

网友:
这个是9元的那个吗?
还没发货。不知道玩的是什么。
看了楼主的灯头,没啥意思了。透镜是塑料压环。。。。。不是螺纹的。。。。。

网友:
我撸的带充电器的 一样没发货

网友E:
记得要先拧下灯头上的环

网友:
亮和不亮可以测下电流,估计是有不同

网友C(2019-08-11):
引用 网友E:
记得要先拧下灯头上的环

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改个实心杯,应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改个实心杯,应该从哪里下手?

不好拆,供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24628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尾部开关的电筒充电都需要拆电池,时间久了弹簧或铜柱接触电阻就会增大,甚至还接触不良,光也就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