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用拆直接展示一个山寨万能充的电路板

楼主(2019-06-04):
忘了从哪来的了,之所以保留是看上双色led了,这东西手里没什么存货。可惜刚刚试了一下只有一颗是好的。整个板子也有问题。

网友A:
不是万能充的板子,万能充的板子还复杂点,有变压器之类的东西,输出那端还有自动正负极转换芯片之类的,
这个是特定手机电池的独立座充(应该是吉事达GM888用的,这个牌子当年号称还是韩国的,后来被查证是一个假洋鬼子),这个只有一枚假德州仪器运放和外围电路,相对简单很多
当年的手机体积比较小,有些牌子为了提高续航能力,自带两块或者三块电池,其中一块没电更换下来,放在充电器上面,接上电源就可以充电了。看着灯变绿就可以拆下来充另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万能充的板子,万能充的板子还复杂点,有变压器之类的东西,输出那端还有自动正负极转换芯片之类的,
...

我知道,看样子应该是5V输入,4.2V充电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看样子应该是5V输入,4.2V充电输出

知道就可以了,我只是提一下,因为你的标题说的是万能充。这个明显就不是,万能充也没有四根或者三根线要连电池的,只有特定手机电池的座充才有。其实每根其实都有它的作用,除了正负极,有些座充会检测电池温度和电压,少一项或者其中一个不对劲马上就罢工拒充。要改万能充一般都是加特定阻值的电阻去骗过检测那一步(比如三星和LG的是在负极和检测脚加2.2KΩ的电阻)

网友:
看样子像个手机充电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就可以了,我只是提一下,因为你的标题说的是万能充。这个明显就不是,万能充也没有四根或者三根线要 ...

是这样吗?我理解的四根线是可以同时充两块电池,因为刚好有两个指示灯还都是双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我理解的四根线是可以同时充两块电池,因为刚好有两个指示灯还都是双色的 ...

右边的U-\USS丝印就不像是输出电压的。 U-是集成电路负极,USS不知道是不是指的USS通讯参数,一般要标注电压输出也不会用这个代替,而是左边那样B+\B-,两个双色灯的意义就不明了,你没拍到背面也不好看电路,有可能有个是指示充电状态,有个是报告错的,还有可能只是外壳那有个导光灯条,为了灯光效果需要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