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骷髅头蓝牙运动耳机(Skullcandy S2IKW)

楼主(2019-06-04):
我们单位的大领导,喜欢马拉松,跑步时听歌消遣,买了个蓝牙耳机。前几日打电话让我去他 办公室一趟,说让我帮忙修一下耳机,灯不亮了,充不了电。这把亏大了,还要自己搭钱修。

made in  china  不知道效果如何

看了半天,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拆

后来还是硬把胶皮扒开了,后来发现是个美丽的错误

最佳切入点应该是上部

大家看,这是汗水,还是雨水?

USB这里也有点腐蚀,但不明显

清洗一下,好多了

但自仔细看USB口接线,正极部分已经脱焊了,造成电压时有时无

拆下USB才发现,这里边这么严重

清洗后,发现焊盘氧化很厉害

刮焊盘,上锡

重新找了一个USB接口,原来的在用风枪吹的时候塑料部分有点坏了。

先把两边耳朵固定好

看看针脚对齐了

楼主:
一开始直接焊针脚,空间小,刀头不好操作,电路板又乱动

后来用台钳固定好多了

确定针脚焊好了

充电试验,指示灯能亮了

可是高兴太早,用502把壳子封上了,后来才发现拔掉USB线就掉电,我一开始明明测过电池电压是有的

后来后返工

这回要拆开电池端看看,找到窍门了,拆卸轻松多了

测量电压只有1V了,而且还充不进去

电池尺寸是551135

看保护板部分腐蚀很厉害

大家看是电池漏液还是进水

在网上买了一块401030,体积略小,但标称容量都是150mAH

装好后,发现不能充电,也不能开机

仔细研究,发现原来是3线电池,我买的是两线的

白线对黑线之间估计有个热敏电阻,我把它移植过来了

这回终于能充能放了

最后还是头疼如何复原

用502,还是有痕迹,后来又稍稍抛光了一下交差了。

这是换下来的东西。

网友:
蓝牙的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的的?

网友:
领导的事无小事!

网友:
汗水腐蚀的, 应该最后灌热熔胶封一下否则时间不长还会坏

网友:
謝謝分享,这个小玩意真是一波三折呀

网友:
辛苦啊,我前几天帮同事修了个荣耀蓝牙耳机,两边都断线了

网友:
腐蚀这么严重,很明显是这个的主人脑子进水了

网友:
领导的活必须好好干呢

网友:
应该是汗水,加上电解腐蚀的

网友:
三线要改两线如何移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直接焊针脚,空间小,刀头不好操作,电路板又乱动

后来用台钳固定好多了

换啥电池呀,不如接个手摇发电机,告诉老板使用的时候就摇一摇

网友:
朋友辛苦了!看来这产品的防水工作做得不好啊!

网友:
为什么要让头知道 你会这么多

网友:
是汗水,出多少汗,能进那么多汗水?不密封还是个坏。

网友:
老大的修复精细,手艺没得说。估计很快就要升啦。

网友(2019-07-28):
有一段时间也是跑步带耳机,后来发现跑完呼吸混乱,后来就不带耳机注意呼吸了。
你应该给领导说现在都不用这种了骨传导了解一下,早前我一个苹果纽扣的MP3也是跑步进液腐蚀了,自己拆坏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就是防水不理想。另外微距是什么拍的?清晰!

网友:
建议里面打胶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