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弘大DT9205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9-06-04):
以前拆过一个07年的,这个是03年的更老
拆个弘大【DT9205】--->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45436

这个弹簧咋回事?

出厂时候就没装到位,屏蔽失效

这个底下是版本号,拆开看看

03年4月24日设计的

5环电阻

测电容的

358测电流的

斑马斑马,你还记得我吗?

记号笔标注一下,别乱了

涂点油油

324

4070

这焊点不饱满,都有孔啊

调调,校准一下

偏低了一点,调好这个,10v那个就高了,线性度不好

网友A:
斑马纸+导电胶的设计也是够奇葩的了。。。

网友:
03年的老表,还是牛屎心,差评

网友:
手中有个一样的,这表很好用,就是不知道是03版还是07版的,那天也拆开看看

网友:
老表就是肉多很丰满,现在精简成屈指可数的几个元件

网友:
9205便宜啊,各种厂家开了花。开关设计是个缺陷。

网友B:
那3个可调是调哪几个档,电压电阻还有?分别是哪个位置

网友:
是牛屎心,差评。
我有鬼9205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斑马纸+导电胶的设计也是够奇葩的了。。。

哪个屏是活动的,可以改变视线的。

网友:
03年也不是硬封?02年买了个表还是硬封的,名字还挺牛B的,型号叫NB2008,跟9205差不多

网友:
那黄色的是什么油
我想买点 就是不道是什么油
会干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3个可调是调哪几个档,电压电阻还有?分别是哪个位置

挨着测电容的是调电容的,挨着7106的是调电压的,这个首先必须准确,还有个测交流的等,看看电路就知道了,没调电阻的电位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挨着测电容的是调电容的,挨着7106的是调电压的,这个首先必须准确,还有个测交流的等,看看电路就知道了 ...

我的dt9205a乱跳,不准,能刷固件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dt9205a乱跳,不准,能刷固件解决吗?

这个没固件,清理拨盘,涂点油油就好了

网友(2020-01-20):
当年上学时买过一块这福科的9205表,做工布局和这个一样,表的用料还是不错的,现在还在还能用。

网友:
我家用的也是这表一样的  还在服役中  开关换过一次

网友(2020-03-08):
R53R54多大的

网友(2020-04-13):
牛屎心是什么型号?

网友:
日常使用,这表足够用啦。
很多人纠结的牛史主控,平常用没啥差异的

网友:
测电容很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