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坛友哪位知道这个5脚LDO的型号

楼主(2019-06-04):
一个蓝牙耳机,充电的时候正常,电用完了再次充电,发现充电灯不亮了,拆开看是一个5脚LDO芯片烧掉了。
什么好像写着H17,不知道这个是啥型号的?还请知道的坛友赐教。

网友A:
XA-H17     这个不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H17     这个不成  ??

真的有些像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H17     这个不成  ??

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通用型号呢?这个卖家比较少,有点贵。

网友:
查芯片电压,基本上LDO都通用。只要输出电压一致。比对下引脚没错就行了。
这种不稀奇。绝大多数的脚位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通用型号呢?这个卖家比较少,有点贵。

先对一下  其它 5脚的LDO, 是否一样便知啊...

网友:
5vl转3.3的吧,这个代替的是有

网友(2020-10-21):
XA-H17  去哪里买呢?

网友(2020-11-30):
从线路分析应该是这个锂电池充电管理ic

网友:
如果是充电ic可能是tp4054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