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喜宾BanQ 512GB 慧荣主控版的U盘怎么设置量产?

楼主(2019-06-04):
由于DiskGenius不显示主控芯片和具体的存储颗粒。于是我找了很久,找到了量产工具。

我在某网站下载到了量产工具,工具名字“sm32Xtest_2.5.67-v4”

通过这款工具,可得知:
主控颗粒:慧荣SM3281AB。
存储颗粒:镁光TLC,型号 MT29F512G08EBHAF。

量产软件我该怎么设置,才能让DiskGenius能够正确识别到主控和存储?

网友:
好像这个主控,chipgenius就是显示不出来,可能数据库没录入。

网友:
你换个2019-3-19发布的ChipGenius看看

网友A:
19年的软件看看能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年的软件看看能不能识别

您好。19年的软件也不能识别。是不是没有加入这款U盘存储颗粒的型号?

网友B:
你这个找到工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找到工具了吗?

没有找到。你现在也是遇到同款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找到工具了吗?

没有找到,你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20-09-30):
大哥,量产工具sm32Xtest_2.5.67-v4可以发我一下吗?
bjudear@163.com
在网上找了好几个连接都失效了。这个论坛要好多积分。。刚注册,没有积分呢。。谢谢了

网友:
看着像扩容 我觉得...........

网友(2021-11-01):
这m币也扣太厉害了

网友(2022-01-01):
拆出来板子插USB然后短接,就能识别到,然后用对应的开卡工具重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