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铭瑄N3160只能装windows10吗?

楼主(2019-06-05):
铭瑄N3160只能装windows10吗?
装windows7启动秒进bios……

网友A:
确认一下bios里面设置的启动模式,用Legacy模式不要用UEF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bios里面设置的启动模式,用Legacy模式不要用UEFI

64位win7支持UEFI的

网友:
你还可以装linux

内置有线网卡竟然还是百兆?!!!

网友C:
我碰到几个主板,通电秒进bios是因为硬盘有问题没识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4位win7支持UEFI的

你确定人家要装的是64位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人家要装的是64位win7?

不确定呀!
楼主又没说,
所以不要先假定人家用的啥,
而要说可能的情况和可以尝试的对策,

如果是64位的,那应该支持UEFI,
如果不是,可以试试64位的呀!

网友:
win10很好呀
你说界面不方便
没有关系
你用CLASSIC SHELL
就还原成WIN7 外观
我还经典 我用的是XP外观
简单吧
再把 不需要的功能关了 跟win7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几个主板,通电秒进bios是因为硬盘有问题没识别……

嗯,问题解决了,确实是硬盘的问题……
把机械硬盘去了就行了,这铭瑄写bios的一定是喝酒了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