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 元作 』拆品牌电脑,多此一举的设计,灭光光!

楼主(2019-06-05):
『 元作 』拆品牌电脑,多此一举的设计,灭光光!内部 构造

拆开前盖 。

拆上盖

控制开关,指示灯 。

亮起来就是这样 。上下同时亮 。

拆下来灯。

拆出来

拆下来光驱

把灯线改变

这样缠好 ,包起来 ,去掉光污染。

再开机,看到只有一只亮了。、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满意。
谢谢欣赏 。

网友:
呵呵!这据说是为了解决   主机高位摆放和低位摆放都能观察到指示灯状态   而专门设计的。

网友A:
设计没毛病,主要看机箱放在什么位置,是桌上放置还是桌下放置,设计还是满贴心。

网友:
光驱也真没啥用了。电脑会根据你的摆放位置造成有些开关、USB插孔、耳机插孔等不方便使用的现象。

网友:
我感觉电脑留一个HDD灯就行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

网友:
很正常啊~一看就知道是组装机,品牌机可以拆半天!

网友:
设计没毛病,嫌亮的话给上贴个半透明胶带之类就行了,没必要大动干戈

网友:
是H81芯片组吧?

网友:
不要,去掉灯珠还能省点电

网友:
按照楼主的想法,其实收一个人可以坐上去旧主机,再自己买装机配件,一般CPU弄个强点性价比高点,偶尔转换点视频到手机会非常省时间,顺便可以玩简单的视音频后期,显卡最好是2GB独显,需要开机快点的可以选固态硬盘,加机械仓库硬盘,电源不能买太便宜的。

网友:
DVD只读光驱,海尔电脑真抠门。

网友:
这个好神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没毛病,主要看机箱放在什么位置,是桌上放置还是桌下放置,设计还是满贴心。 ...

设计没毛病,主要看机箱放在什么位置,是桌上放置还是桌下放置,设计还是满贴心

网友:
谢谢分享。。。。。灭光光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