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博联智能插排Broadlink MP1 s1

楼主(2019-06-05):
博联智能插排Broadlink MP1 s1 买回来没几天就不能用了!!!!!

现在拆开看下。看下有没有大神帮我看下这个要怎么修?
自己买回来CS7N65场效应管换了还是不行。
上面有个6脚的IC。找不到是什么IC。就是开关电源部分没有电压出来。前面交流220V和整流出来电压正常。

网友:
你买的这个,没有保修的吗?

网友A:
自己挂载5v供电试试看,

网友:
同步整流的不错

网友:
看样子USB电源还可以,整体做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挂载5v供电试试看,

后级挂5V正常。可以正常用。

楼主:
还是万能的某宝利害,找了IC了。换上去IC和场效应管就OK!!!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_4720

网友:
用料十足,不过这种插座我是不会买的。。。越是用料多,越容易坏

网友(2022-10-11):
我的不带USB的突然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