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头有Bose 妙韵一代,用两台就必须停大半天才能使用,好诡异。

楼主(2019-06-05):
手头有Bose  妙韵一代,用两天就必须停大半天才能使用,好诡异。
不知道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电源问题,检查散热片周边器件,这类故障不好查找故障点~

网友:
就怕黑板贴片,,能就有些难度了

网友(2023-07-02):
妙韵的怪病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