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新手入坑,刚刚入手点焊机,练手时发现很容易粘针,有无办法避免?

楼主(2019-06-05):
新手入坑,刚刚入手点焊机,练手时发现很容易粘针(台湾产),有无办法避免?

网友:
粘针和炸焊点都会有的,没啥好办法,多测试多微调吧

楼主:
灰常感谢,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焊针前面要打磨平整干净

网友:
没有效果图,差评

网友:
轻微沾针很正常,调节下电压、时间多试试

网友A(2019-07-16):
我用的的是微波炉变压器,普通铜针打磨的,不粘针,倒是电流时间没调节好会有火花或者高温,得慢慢实验

网友B(2019-08-22):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的是微波炉变压器,普通铜针打磨的,不粘针,倒是电流时间没调节好会有火花或者高温,得慢慢实验 ...

我买的国产针,也粘,正准备买进口针,看来不用买了。。。。这么说纯铜反而不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国产针,也粘,正准备买进口针,看来不用买了。。。。这么说纯铜反而不沾? ...

确实不沾,关键是电流和时间

网友:
我是铜条磨尖的  一点不沾

网友:
粘针,就是功率不够,用时间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沾,关键是电流和时间

估计时间调长了,点焊瞬间头子发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时间调长了,点焊瞬间头子发红

有可能,调的参数不对很容易过热或者炸焊点变色,而且我发现采用固定手柄之后效果好了很多,以前是两根手柄随缘戳,焊笔尖间距也有影响

网友(2024-01-26):
粘针主要是焊针材料所限,没有办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