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米平板3不能充电,拆机换尾插排线过程

楼主(2019-06-05):
上周小米平板不慎掉桶里,桶里面有一点点水。捡起来继续使用,结果悲剧了。平板不能再充电。关机再充就在充电画面不断重启。想着可能是有进水了,过几天干了就好,结果几天过去了,症状依旧。初步判断平板尾插损坏。上某宝买尾插及排线(连在一起的)。下面介绍拆装过程。
1. 拆尾部的两颗螺丝

2.用吸盘吸住右下角,然后撬开后壳

3.拆下里面所有螺丝,取下保护壳取下底部扬声器。

4.拉下面的塑料薄膜,大力点,下面有胶。取下电池。如果有加热台,加热一下最好。电池是软的,要小心!

5.拉起尾插排线,下面有胶。反正不要了,使劲拉。

6.尾插有点紧,取不下来,用电吹风吹了一下

7.拆开结束。忘了拍照片,将新的尾插排线装上

8.然后反过来装电池、扬声器、保护壳、后盖。充电正常。

搞定收工!!

网友:
进水只是坏尾插,运气算可以了

网友:
运气确实不错 没坏其他

楼主:
水很少的。多点估计没得救

网友:
运气确实不错,第一次看到,这也算小米平板3拆机图了,主板上确实没有TF卡位置,有点遗憾。
此平板是2K的屏幕,使用感觉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2020-02-25):
我打算TB搞个电池,原来的平板3电池不耐操了

网友(2020-05-28):
这也算小米平板3拆机图了

网友A:
我的小米平板1代还在用,之前换了个垃圾“原装电池”39元,发图评价后卖家退了20删评。

网友B(2020-12-22):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米平板1代还在用,之前换了个垃圾“原装电池”39元,发图评价后卖家退了20删评。 ...

我也打算换电池,淘宝一大堆所谓原装电池,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乐呵呵什么的也不知道有没有虚标,诺希的太贵觉得划不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打算换电池,淘宝一大堆所谓原装电池,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乐呵呵什么的也不知道有没有虚标,诺希的 ...

打算再换就换中电的,贵一点但据说不错

网友(2021-01-29):
引用 网友A:
打算再换就换中电的,贵一点但据说不错

哦,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