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每次量产容量都不同?!

楼主(2019-06-05):
昨日到手了在苏宁易购近40RMB买的品牌为DM 的 64GB USB3.0 U盘战士PD096系列,结果容量不到63Gb。用 ChipGenius 4.19.0319 查询,是 SMI 慧荣的主控,但是具体主控型号和存储芯片没有显示。于是到U盘量产网下载了名字前面为Dyna的慧荣SM3281黑片U盘量产工具V19.05.08.21版S0517,检查主控是SM3281AB,芯片是X29F64B0P3ATH1SLMF5(1CE)。手快直接没有点设定修改参数,就直接点开始进行量产,结果量产中途中断了。再拔下U盘插上再用它量产,结果就只得52Gb多的容量了;然后再量产一次,容量又变成了55Gb多。而且,如果不是这个名字为Dyna的量产工具,而改用正规的SMI 32X 2.5.6x等版本,点开始量产后几秒就显示FAIL了;试了N次N个版本,都是这个失败。用Dyna这个黑片进行量产,每次容量都不同。

我现在是彻底没辙了,究竟要如何设定,才能量产出标称的64Gb的容量?在U盘到手没有自己量产前,用H2Testw检测通过,因此容量应该是64Gb左右的。空间哪里出错了,都会导致量产失败或者容量不同?

网友:
坏块什么的,不可能标多少就开出多少容量的

网友A:
先进入debug,erase all 清除flash,然后再量产过。

网友:
黑片工具容量就是会变,因为每次都要全部测试一遍,结果会有不同,时间也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入debug,erase all 清除flash,然后再量产过。

再次量产,选择擦除所有数据块那项,结果出错,连盘都认不出了,算是彻底报废了。正在申请换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量产,选择擦除所有数据块那项,结果出错,连盘都认不出了,算是彻底报废了。正在申请换货。 ...

重新拔插后,要过一会儿才能认到盘,慧荣就是这样的,你试试看,不行的话,就只能换货了。还有,如果能认到盘,可以用官方的Recover恢复工具,自动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拔插后,要过一会儿才能认到盘,慧荣就是这样的,你试试看,不行的话,就只能换货了。还有,如果能认 ...

都不行,插入U盘后,系统提示驱动,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昨天申请换货,刚才已经到手换到的新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不行,插入U盘后,系统提示驱动,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昨天申请换货,刚才已经到手换到的新盘了。
...

3281不认盘后,可以短接29,30数据脚插电脑就可以认了

网友C:
64GB的U盘本来就到不了64G啊,能有60G就不错了,这里面包含了备用替换的块,出厂就有的坏块,还有U盘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不认盘后,可以短接29,30数据脚插电脑就可以认了

我连怎么拆出来都不知道,更别说短接数据脚好了。

还是换货方便,已经换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GB的U盘本来就到不了64G啊,能有60G就不错了,这里面包含了备用替换的块,出厂就有的坏块,还有U盘的固件 ...

不是啊,我买别的U盘、卡、SSD等,都比标称的多一些,比如128GB的,肯定超过128Gb。注意,我是说的这个DM盘连64Gb都不够(Kb是以1000为1K,KB是以1024为1K,都是IT界约定俗成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买别的U盘、卡、SSD等,都比标称的多一些,比如128GB的,肯定超过128Gb。注意,我是说的这个DM ...

其实U盘颗粒制造的时候就是按1024算的,量产的过程中,一般64G的U盘设定是60000M,16G的是15000M,8G的是7600M等等。这是慧荣黑片量产工具的BIN级。DM不会是正片的,容量少一点有好处,ECC不用开很高,备用块也多一点,性能也更好。如果非要追求容量,那就用黑片工具把ECC开到最高,慧荣应该最高是59,然后取消BIN级定容。这样可以使那些半坏不坏的块也利用起来,然后通过纠错机制把它们给纠正过来。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就是U盘寿命降低(本来就半坏不坏的都给用上了),文件易丢失,性能降低(由于纠错更多主控工作量加大)。既然在京东上卖,那肯定不会是一锤子买卖,京东都有售后的,量产时ECC给你开小一点,备用块多留一点,别在保修期内坏了。后期用一段时间出现了半坏不坏的块,主控的纠错能力有剩余,也能给纠错回来。

网友:
标称的是按照 1G =1000M 计算的。而在电脑里,1G = 1024M。所以量产后64G的容量就只有57G左右。能量产出64G来,那flash 肯定要比64000M大才可能。

网友:
还有就是你想表达的可能是GiB与GB的区别。小写的b是指位,bit,大写的B是指字节,Byte。1B=8b,1GB=8Gb。Kb是以1000为1K,KB是以1024为1K,你这个说法不管在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