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用碳刷改造夏利A+组合开关方向盘触点,转向纵享丝滑

楼主(2019-06-05):
组合开关的触点原来改造过一次,用的是雨刮电机里的碳刷改的。最近又发现方向盘转到某个角度会接触不灵。心想那个碳刷那么小,可能是碳刷磨损导致的,又想可能那个触点弹簧片弹力有限,碳刷磨损一些后接触不上了。心中萌生了更好的改装方案,直接上五金店买来材料,实体店都是一副一副的卖,其这实用一套就行了。

7元一副,我在网上看下,2-3元一套包邮有卖的,但我不想等,本地买,备用一套。

就这玩意,五金店选了个尺寸最小,据说是角磨机用的碳刷架和碳刷。

碳刷架外面塑料脆质的,一砸就碎,砸掉外面的塑料是为了减少总体高度,我目测砸掉塑料可以减少7-8毫米的高度。然后把碳刷和碳刷架用烙铁焊在一起。侧面找一条硬些的铜条焊出来,做成如下图的样子。

用T12烙铁焊的,功率不够,不过还勉强能焊牢,就是不太美观。

像个小勺一样了

拆下车上原来改造过的触点,可以看出触片有磨损,但不严重,然后把这个触片和刚才的“小勺”用烙铁焊在一起,可惜焊好我忘记拍照了。

装车,拆装这个触片都不用拆方向盘,只用拆了下护板就很容易改造。装车后,碳刷在组合开关个这个位置,我试过,这个位置的高度最大,左右转向也不会碰到碳刷座。

换个角度照片。

原车的弹片举着这个碳刷有点吃力,总有要往下掉的感觉,我找了个铁片弯成'L'形,用小螺丝固定在这个位置,用来举着碳刷,铁片和碳刷之间加了3M双面胶,更牢固。焊好触点,转转方向盘,很顺,按喇叭也响,感觉成功了。

装好下护板就这样了,离护板各个方向都有挺大的距离,不用割护板

可是,回家的路上,发现原来喇叭不灵的位置,现在还是不灵,停车后拆下方向盘,用卫生纸擦了一下方向盘上触点接触的那一圈,发现原来接触不灵的位置有一点黄油,同时照了这张照片。装好方向盘,各个位置喇叭都好使了。

分析:原车铁磨铁的触点,虽有次拉次拉的噪声,但抹黄油后,铁触点能划拉开黄油,接触比较好,我换了小电机碳刷,润滑效果好,触点直接从黄油上滑过去了,可能原来的小碳刷还能用挺长时间。这种碳刷比上次那种更软,静音效果更好,同时,弹簧顶着,保证了触力度,碳刷本身挺长,估计换车以前磨不完的。

网友A:
以前的夏利里面不是走游丝?直接这样触点?!?第一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夏利里面不是走游丝?直接这样触点?!?第一次发现

没有安全气囊,游丝也没有

网友:
往裤子上掉碳粉不

楼主:
几乎每条裤子不是黑色就是黑蓝色,没看出来哈

网友B:
楼主的帖子都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帖子都是精品

自己觉得好用,不敢独享,可能对开老车的坛友有一些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用碳刷的,刷新了我对国产车的认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用碳刷的,刷新了我对国产车的认知

价格在那里摆着,一分钱一分货,不能要求太高哈

网友D:
这个真够简配的,游丝都没有啊

网友E:
电磨2分钟转的我想够你盘一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够简配的,游丝都没有啊

十年的老车了,三两万块的车都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磨2分钟转的我想够你盘一年了吧

这个碳刷够我磨三五年就满足了,到时也该换车了。

网友F:
夏利这么省成本还会破产掉,真够佩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夏利这么省成本还会破产掉,真够佩服的

哈哈,夏利有些方面比许多车要厚道,比如全尺寸同品牌铝轮备胎,比如双倒车灯,前后双雾灯等。

网友G:
为什么要抹黄油,碳刷和金属接触面抹黄油不影响性能吗,石墨本身就自带润滑啊,车天天开的话,天天磨,也不会生锈吧,黄油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抹黄油,碳刷和金属接触面抹黄油不影响性能吗,石墨本身就自带润滑啊,车天天开的话,天天磨,也不 ...

是改造前的黄油没擦干净导致方向盘转到某个点后喇叭不灵,擦净黄油就好了,改造成碳刷当初就是你这样想的。

网友H:
这车的设计很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车的设计很奇葩

没开过两三万的车吧?大都这样设计的,和农用三轮车的一样

网友:
弄俩电线连上也行吧   有点富裕长度  方向盘也就转那么一圈半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