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追随者北斗/GPS车载定位终端

楼主(2019-06-05):
拆开看看跟大家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主芯片看不到,白拆了。。。

网友:
最早版本DC电源模块都有金属屏蔽罩

网友:
这个加电池好加

网友A:
谁能做一批带电池仓的外壳,就好玩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做一批带电池仓的外壳,就好玩儿了

做是能做,关键是开模成本很高,单价就更高了,随时是酱油贵过鸡的局面。

网友(2019-07-22):
这个版本加电池是不是直接从VBAT+ GND那引出来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2019-09-29):
引用 网友A:
谁能做一批带电池仓的外壳,就好玩儿了

买那种塑料壳的充电宝,塞进去就行

网友(2020-09-09):
这板边 太毛糙了 分板这么大应力估计容易影响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