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G2、2246EN、2246XT等几种U盘外壳尺寸对比

楼主(2019-06-05):
自从进了几个坛友的群,手上U盘数量猛增,看大家在讨论U盘便携性,就把手上有的几个U盘放一起叠叠乐一下。
首先是长度,从上往下,红色是2246EN,银色磨砂是2246XT,灰黑色是金属推拉,银色是金属旋转,最下边是金士顿G2,46EN和46XT盖上盖子是一样长的。

使用时长度

接着是宽度,台电那种金属推拉其实比46xt的外壳还要宽1mm,如果电脑两个USB口靠得太近,就会互相干涉。

最后是厚度

论便携程度,这几个U盘都差不多。
乱入一个2280和2242的转接盒U盘对比,2242出自群友提供,表示感谢。

网友A:
2246En、2246XT那两个做得最好,不像其它的,要么是卡死,要么是要用胶水固定

用0.5mm到1mm厚度的导热垫贴配合这个外壳使用即可

不过2246EN真没有什么必要上1351,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2246XT那两个做得最好,不像其它的,要么是卡死,要么是要用胶水固定

用0.5mm到1mm厚度的导热垫贴 ...

2246EN不做散热处理,跑圈超过100度。日常待机五六十度。

网友:
不错不错,手里缺一个en,不知道大小,正好坛友做了比较

网友:
2246EN的发热程度确实要高一点
但是要快,那可能就得忍受它的热了。

网友:
2246的CNS壳太丑了,关键是长度增加不少,还多一个容易丢的头。
速度快的里面3281小胖子使用状态最小,然后如果电脑有很多USB口就无所谓大小了。
所以金属旋转使用状态是这样的,长短远比别的更重要
2246xt G2中胖子估计是WTG最小的

网友:
只有长时间使用的盘WTG才更在乎体积吧,临时偶尔用一下的搬运盘无所谓。WTG速度要快还要使用状态短

网友:
刚入手了两个2246XT,感觉还不错。

网友(2019-09-12):
不买痒痒,买了吃灰!

网友(2021-09-06):
引用 网友B:

回复居然没有了,,其实应该加上那两个经典的903写保护壳,透明的和金属的,那玩意我入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经久不衰

网友:
2246EN的路过,发热量确实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