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产的鼓风机叶片如何拆下来

楼主(2019-06-05):
不知道发到这版块对不对。这个是朋友的轩逸上拆下来的空调鼓风机,维修说是坏了换了一个新的,我拿到后洗了一下叶片,用可调电源接上转的很稳,除了风声也没有其它异响,调到5V风量就很大了,但是用手空转感觉阻尼有点大,转一下就停,估计是轴承的问题。本人对这个也不熟,前年拆过自己骐达的鼓风机清洗,好像空转很顺,用手轻轻一转能维持好几圈。只是时间有点久,不确定记忆还准不准。现在想拆下风叶对轴承切底清洗,上油,但是弄了半天就是拆不下来,所以特意发贴求助一下万能的网友。

网友A:
这玩意都是有刷的,空转不可能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都是有刷的,空转不可能顺

你确定吗,那就是没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吗,那就是没毛病?

法雷欧,肯定是有刷的。
法雷欧特别爱用达林顿调速,全速就是12V直给的有刷电机。

这种是无刷的外形

网友:
拆解就是大力出奇迹。

网友B:
你朋友被坑了,轩逸通病,鼓风机没坏,只是空调风扇调到3和4挡很容易烧保险,其实只要换保险就可以了。

网友:
把风扇叶向上架好!下边电机部分悬空!直接砸电机轴就可以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朋友被坑了,轩逸通病,鼓风机没坏,只是空调风扇调到3和4挡很容易烧保险,其实只要换保险就可以了。 ...

错!日产风机保险很少烧,多数是烧风机电阻,烧了电阻也可以单换电阻,换完电阻还是会坏,必须和风机一起换,风机硬件问题,运行阻力大了,电阻负载大温升大了!电阻上有一个焊锡焊的连接点,电阻温度高连接点温度高焊锡融化后就断开输出了,风机电阻不允许焊接,写在电阻壳体上了,原因是怕焊接混入其它焊锡焊锡熔点会变,影响下次熔断,这风叶可以拆下来,貌似就是拔出来!没有其它办法,安装应该是工装压进去的,实在不好拆用烙铁加热一下轴往外拔!故障现象应该是123档没风!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油烟机风轮拆卸工具,几块钱包邮

网友:
让人帮你拿着白色叶轮,然后那个长点铁棒,用锤子敲

网友:
风叶上打两个对称的洞,拉马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朋友被坑了,轩逸通病,鼓风机没坏,只是空调风扇调到3和4挡很容易烧保险,其实只要换保险就可以了。 ...

我知道他被坑了,之前的问题是风量太小,哪个档都能工作,就是风量小,就这问题给换了风机,无良吧。因为拿到旧的鼓风机还转得那么欢,只是稍微有点振动,其实这都是风叶脏了,我洗完后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