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费了块盘。大家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9-06-05):
最近家里电脑又废了块硬盘。电影丢了还好,照片丢了就相当可惜了。幸亏在云盘有备份。
平时本人应该算是用的比较多的。挂BT下载高清电影等。
对于硬盘很是不满意。寿命总是不长。
又要换硬盘了,各位有什么推荐,或者注意的吗?
-
细想一下感觉这十年左右的时间,硬盘上的开销也不少啊。
我大概想了下,如下:
-
3.5寸机械硬盘:
很早的时候用过西数500G,用了大概有3年挂了。丢了大量软件。
又买了一个西数黑盘1T,用了5年多还是挂了。
这块盘当时留了个心2年之后上了块希捷1T,把重要数据备份。
这块1T的希捷用了3年多,又挂了。
期间换了个希捷3T。也就是现在又挂的,竟然只用了2年多!
2.5寸笔记本硬盘:
第一个笔记本上用的是500G的希捷。具体多久不太清楚了,好像用了5年多?。
这个用着用着换到硬盘盒上了。后来就莫名考不出数据,挂了。
期间换了1T的西数。因为笔记本用的不多。这块硬盘到现在还在用。
这期间还买过500G的希捷当移动硬盘。后来也挂了,这个好像是被摔的。
当时傻了,没去维保。说不定还能换个硬盘。
结果被我自己给拆了玩了,拆了个锃亮的镜子。
固态硬盘:
第一个买的是60G的。SATA3的口。用了7年了,竟然还没坏。送亲戚了。
第二个买的240G的。SATA3的口。用了4年了,继续在服役。因为都是当系统盘,所以使用强度不算高。
具体写入了多少数据不得知,低端固态,没有写入计数。
第三个是500G的。SATA3的口。大部分在笔记本上,用了3年,还在服役。
使用强度不高不低,3年写入量差不多20T。
第四个是512G的。M2的口。在台式机上,用了半年,还在服役。
使用强度不低,半年10T了。
-
感觉固态固然好,但比机械贵4,5倍的价格实在有点难以承受。
机械吧,便宜,现在主要就是西数,希捷两家。
红绿蓝黑,狼鱼鹰河。选择有点困难了。

蓝盘,酷鹰这两个不考虑了。好感度不高。
对于下载有什么推荐的?主要还是用在台式机上。
有点银河和酷狼的意向。

网友A:
先简单说下使用 的 电源规格呢  硬盘寿命和日常使用习惯有关系

网友B:
现在两种硬盘的差价好像没有那么大了。
用固态吧,找个保修时间长点的,容量大点的,体验也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简单说下使用 的 电源规格呢  硬盘寿命和日常使用习惯有关系

台式机上的电源呗。都是台式机上费的多。
经常会长时间不关机,一周到一个月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两种硬盘的差价好像没有那么大了。
用固态吧,找个保修时间长点的,容量大点的,体验也比较好。 ...

4T的机械硬盘,一千以内搞定。
4T的固态,再低也不会低过3000吧

网友:
硬盘很少有坏的,我一块绿盘40000小时,平常就挂PT,除了C7和C8有数据之外,没什么其他问题。不过上个月用MHDD测的有不少绿块。
给别人修硬盘倒是见过很多硬盘坏的,无一例外都是使用了非常垃圾的电源。还有个妹子用的东芝盘,她不会关机,每次关机都是强制关机,到最后C5和05黄了。不过MHDD测的也没坏道,不过有三个红块。
所以我觉得只要供电没问题,硬盘坏的概率很小。

网友:
3年就挂了???
你不会是没事儿就踹两脚吧。。。

如大家所说,电源没毛病的话,硬盘不容易坏呀?
或者说,住得比较高,经常震动???

虽然不少人认为硬盘横放竖放没关系,
但是我的一块儿西数,横放比竖放要安静许多!!!

网友:
检查使用环境和电源,机箱要能压的住硬盘的共振,电源要稳定,波纹要小
如果是读写频繁的话,直接换企业级盘吧。现在普通的家用盘质量也就那样。

网友:
考虑下机箱震动情况,供电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式机上的电源呗。都是台式机上费的多。
经常会长时间不关机,一周到一个月不定。 ...

基本上硬盘坏都是电源的锅   换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4T的机械硬盘,一千以内搞定。
4T的固态,再低也不会低过3000吧

我说的现在差价没那么大是指楼主说的“比机械贵4,5倍”的价格。
何况,4T的SSD?要不你调查调查,论坛里有多少人必须需要用到?甚至4T的HDD的普及率也不大。

楼主:
看了下大家的回复,难道真是我电源和机箱太差了?
的确挂的都是台式机上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现在差价没那么大是指楼主说的“比机械贵4,5倍”的价格。
何况,4T的SSD?要不你调查调查,论坛里 ...

好吧,小容量的盘对我来说真不够。
-
我电脑里光软件安装包(游戏,系统,软件)什么的就有1T了。
虚拟机也有1T了(xp,win7,linux,server)。
视频,照片什么乱七八糟的也有1T了。
十多年了,电脑里的东西东西真的很多了。
-
其实我也想过其他的方案。
东西都放云盘里,用的时候再下载。
但有些游戏要玩,就再下载就很蛋疼了。
所以还是自己有硬盘实在点

网友:
你这费硬盘的节奏感觉是使用环境的问题,

电源不行,机箱不行,或者开机状态外部因数老是撞到机箱。

网友:
只能上西数黑盘去了

网友:
除了tb买了三块1T坏过一块,后来京东买硬盘了,就再没坏过硬盘了。

网友:
现在除了Nas,pc都用固态盘了。上希的nas硬盘吧。

网友:
SAS的盘,或者洋垃圾固态,好像intel S系列的大船也不贵

网友:
我觉得楼上几位已经点到了检查的方向
还有一个建议,数据除了热备份外可以考虑对照片,重要软件还有经典电影进行冷备份

网友:
不把电源品牌型号和主机配置及工作环境说出来(台式机电源贵的可以上千,便宜的可以二三十,有些机箱放脚边,有事没事踹两脚),一味的说各品牌机械硬盘经常坏的人,都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