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路由器用的9V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06-05):
路由器没用了,电源适配器也暂时用不上了,正好有螺丝,拆开看看。
就是这个电源适配器。

参数。这种电源适配器带螺丝可直接拆开的的不多,这个可以。

磁铁不吸,铜插脚。

拧下螺丝,就拆开了。板子的背面。

开关电源专用芯片LNK624D。

板子正面。

高压滤波电容4.7uF/400V两只与色环电感组成π型滤波器,还有保险电阻。

换个角度清楚点。

低压端的滤波电容330uF/16V两只。

电源芯片在资料。

性能。

典型电路。

这个电源适配器看做工还可以,但电流不大(感觉一般的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都是9V或12V1A的呀,这个怎么这么小),没啥大用了。
谢谢围观!

网友:
9V,正好改个两串锂电充电器

网友:
可以试着挑战一下这个“线包”的能量,不过IC的限制,电流估计最大也就改到1A左右,然并卵

网友A:
TP三贱客的路由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三贱客的路由器电源

不像,像腾达

网友:
反正都是公模的

网友:
腾达的~做个led灯吧~~~

网友:
家用路由器电源有5V9V12V三种

网友:
没12V的通用,电流也偏小

网友:
还行 能用~

网友:
谢谢分享。。。。。有原理图,好评。。。。。

网友B:
楼主打字用五笔

网友:
腾达的,这个造型做工还是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打字用五笔

何以见得?

网友C:
改2S锂电充电器不错。

网友(2020-05-27):
引用 网友C:
改2S锂电充电器不错。

求雪妹妹告诉方法,最近准备整一个充电器用用

网友(2021-09-25):
这种还挺常见的,以前的低端路由,以及现在的8口交换机用的就是这类9v 0.6,测试过,这种设备的功率在3w左右。5口交换机用的是5v 0.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