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hz过零检测

楼主(2019-06-05):
测试论坛里的光耦过零检测电路实验结果:基本无用,辣鸡

市电波形

整流桥后波形

通道2是光耦输出的100hz波形
通道1,正弦波被消掉负半轴的一部分,因为我用的普通探头,浮地测量的,大家不要学我,容易触电,可能会被电死的

调节光耦的输出上拉电阻,可以改变波形的素质
ac220和过零信号的时间差

抽时间在测试一下运放的
https://blog.csdn.net/bigbearger/article/details/73867565

网友:
通过可控硅会使波形发生轻微畸变。

网友:
过零检测高压上才会用到 还有电源无缝切换也会用到 一般的小功率设备无所谓

网友:
个人理解,仅供探讨,杠精请绕道,
一般情况下,在大功率的产品上,比如说 即热式电热水器,激光打印机加热辊,这种情况主要考虑到要比较准确的控制温度,首先用过零检测检测,过零位置,在通过功率计算来算出需要在什么地方(过零之后的哪个导通角),来进行可控硅的导通,这样就能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功率和温度控制。

相比而言,储水式热水器对温度的敏感程度就不那么要紧,所以可以直接使用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A:
用恒流电阻与光耦初级串联,得到的不是严格上的过零检测电路,所以你需要延时处理。还有,楼主的语文水平略差,有些表达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恒流电阻与光耦初级串联,得到的不是严格上的过零检测电路,所以你需要延时处理。还有,楼主的语文水平略 ...

那你发一个真正的过零检测电路可以么?
我想做一个调光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发一个真正的过零检测电路可以么?
我想做一个调光灯

如果只是做一个调光灯,这个就可以了。如果要求高些,用专门芯片,或者用运放构成过零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做一个调光灯,这个就可以了。如果要求高些,用专门芯片,或者用运放构成过零检测。 ...

大佬能发一个么,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发一个么,学习一下

楼主:
画个仿真图试试看

网友:
哈哈,基本没法精确,怎么光耦输出高电平这么宽啊,感觉应该比较窄的,别用线性光耦,用非线性的可能会好些

网友:
光耦的LED限流、集电极上拉电阻取值有点太大了。LED限流取150kΩ~220kΩ;集电极上拉取4.7kΩ~10kΩ,再试试

网友B:
可以买一颗MOC3063,自带过零检测电路的光耦,可以直接驱动可控硅,便宜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一颗MOC3063,自带过零检测电路的光耦,可以直接驱动可控硅,便宜实惠 ...

应用场合不一样,带过零触发的光耦只能在0度打开,如果你要在任何角度接通,你必须要做过零检测

网友(2022-03-23):
可以买一颗MOC3063,自带过零检测电路的光耦,可以直接驱动可控硅,便宜实惠

固态继电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
真羡慕有设备的大神们

网友:
试试这个看看

楼主(2022-06-07):
引用 网友A:
用恒流电阻与光耦初级串联,得到的不是严格上的过零检测电路,所以你需要延时处理。还有,楼主的语文水平略 ...

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啊,论坛里找到过零检测电路,实测之后发现是辣鸡
你是理解不了辣鸡是什么鸡是吧?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一种特色菜品,辣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