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手电钻换电池,顺便改一个平衡冲接口

楼主(2019-06-05):
手电钻电池坏了。换一下电池,顺便改一个平衡冲接口。

直接上图。

一共有2种类型的冲电钻。一个有带温控的,一个是虾牌电钻没温控的。

没温控的。粘上一个母插头,焊接上线。

安装后的效果。

B6充电中

另一个是有带温控的。

充电接口放不下。位置太小了,放侧面。

最后效果。

b6充电中。

最早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将平衡充电口外置。然后使用中放一个航模的3S电量检测。这样当有一个电池电量低了就会报警。后来想想不是很好看。而且安全性也不好。裸露在外面的接头不小心容易短路。毕竟手电钻使用的环境不好。
金属啊什么的都有可能跑到接头处,所以还是内置比较安全。毕竟外物比较难跑到电钻中去。

网友A:
b6充这个效果如何?感觉串充不太靠谱啊.
还不如4056的b3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充这个效果如何?感觉串充不太靠谱啊.
还不如4056的b3靠谱啊

B6不是串冲啊,是平衡冲的。要接平衡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B6不是串冲啊,是平衡冲的。要接平衡线

真的是串充+电流平衡.......可以百度下.
如果是12v,原理是:
步骤1:使用设置电流比如12V/1A充电
步骤2:检测是否有某节电池电压不一致
步骤3:如果不一致,那么将电压高的电池电量分给电压低的
步骤5:电池电压一致,继续12v/1A充电

大概就是这么个步骤.
如果是B3,一个变压器出来3个5V抽头,接3个4056进行同时充电的.才是真的平衡充.

B6就相当于 串充+平衡板 只不过平衡电流较大,可能有300ma的样子.

网友B:
当初跟风撸虾牌的坛友不少。
电池不耐用,充电不安全成了问题,
要是有人可以打印一个可拆卸的电池盒就好了,三节电池可以取下充电,更换电池也方便,就类似强光手电带的那种安三节7号电池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串充+电流平衡.......可以百度下.
如果是12v,原理是:
步骤1:使用设置电流比如12V/1A充电

B6充电模式有2种,一种是串冲,另一种就是平衡冲啊,你看说明

BALANCE模式啊。不就是平衡冲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跟风撸虾牌的坛友不少。
电池不耐用,充电不安全成了问题,
要是有人可以打印一个可拆卸的电池盒就好了 ...

虾牌的电池真的很垃圾。没用几下就坏了,现在放移动电源中了。内阻又大。

可拆的不好。感觉这样不好,有接触不好的隐患

网友C:
换好的电芯,其它啥都不用。

有几个米沃奇的12V电池,原1300MAH的,换成2000的,四五年了,没管过,反正还非常给力,大家都知道,米沃奇这货12V是没有保护板的,并且国产代用充电器,3A直接串充。

网友D:
电池包的保护板,没起作用吧,只是起到支撑作用吗,主要靠b6,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包的保护板,没起作用吧,只是起到支撑作用吗,主要靠b6,对吗。

平衡接头肯定要直接越过保护板接到电池上的。充电就靠B6,也可以用航模的平衡冲,我手上也有一个只是这个充电,平衡充发热太大了。

这个充电器自己发热太大了。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好的电芯,其它啥都不用。

有几个米沃奇的12V电池,原1300MAH的,换成2000的,四五年了,没管过,反正还 ...

我原来的充电钻带的电池也行,14年买的。去年才坏的。
虾牌的就不行,不到一年就坏了。

网友:
搞得不错,好像是PH2.0的插座

网友:
虾牌的电池确实很渣,新买的动力电池在路上,到货后好好改改平衡充。

网友E:
B6不是还要接电池组的正负极吗?

我改的和你第二种差不多,由于没有办法避开保护板引出电池组的正负极,也实在是没地方单独拉出个正负极,只能不用B6,用三个sony充电器做的独立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B6不是还要接电池组的正负极吗?

我改的和你第二种差不多,由于没有办法避开保护板引出电池组的正负极,也 ...

虾牌的电池可以放得下平衡冲的插头的。空间正好够。
也可以放侧面。就像我图中的另一款的安装办法。平衡冲插头本身就有12V正负极了。直接将12V正负极引出来接到B6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虾牌的电池可以放得下平衡冲的插头的。空间正好够。
也可以放侧面。就像我图中的另一款的安装办法。平衡 ...

了解了。。。

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
与楼主一样的充电器,一样的电池!

网友(2019-07-06):
一个平衡充接头兼顾充电与平衡,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初跟风撸虾牌的坛友不少。
电池不耐用,充电不安全成了问题,
要是有人可以打印一个可拆卸的电池盒就好了 ...

前几天才换电池了,电池底部的标签纸有螺丝可以拆开电池仓。更换就是了,现在电钻又复活啦

网友(2020-12-29):
电池比电钻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