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9.9包邮的聆听者手持18650风扇,顺便加装锂电池保护板

楼主(2019-06-05):
偶然在拼xx上看到这个风扇在做活动,买到手就拆

板子看上去可以,lth7充电IC,500mA充电电流;
升压部分用了耐压25V的电解电容,避免同类风扇(共x,立x,xx等品牌)换挡容易损坏贴片电容引起风扇不转的通病

拆开看完开始手痒加锂电保护板

断开原来电路的正负极钢片,分别接到保护板B+,B-上面,然后从保护板P+,P-引出正负极,接回原先电路上面
保护板用热熔胶固定在外壳空隙部位

保护板,原正负极钢片上面贴上绝缘胶带避免短路

贴完一坨黄

由于原主板是靠钢片固定,现在分离了钢片和主板后,可以在外壳下图的两个柱子上涂点502,将主板粘住固定

长按10秒,1滴永固

放入18650电池后需要充一下电,激活保护板输出,测试功能无问题后装回

顺便吹爆一下江西汇亿的3400mAh锂电池,7块多一节,真心耐用,充电耶感人,lth7充了一晚上才转灯
谢谢观赏

网友:
顺便吹爆一下江西汇亿的3400mAh锂电池,7块多一节,真心耐用
这个链接有吗?

网友A:
上2A的冲电器哈,2小时就转灯。

网友B:
这种8腿的芯片好像整合了锂电保护IC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8腿的芯片好像整合了锂电保护IC的吧

8腿那个应该是个单片机,有低电压保护,但没有完整的锂电保护功能,
锂电池充电截至依靠lth7完成,万一截至失效的话,虽然可能性极低,
毕竟用高容量的18650电池,多一层保护更安全一点
谢谢回复

网友C:
看起来是有刷电机?

网友D:
如果低电压会自动关机的话,好像没必要装这个了

网友B:
其实电池座铁片不用拆掉飞线,将B-的铜箔划断,保护板B-和P-串进去就是了,正极B+和P+是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有刷电机?

无刷电机哟,扇叶里面能看到线圈,这价格很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电池座铁片不用拆掉飞线,将B-的铜箔划断,保护板B-和P-串进去就是了,正极B+和P+是直通的。 ...

改之前应该来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低电压会自动关机的话,好像没必要装这个了

主要是对lth7充电IC作第二层充电保护,和主板短路保护,单片机只能低电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2A的冲电器哈,2小时就转灯。

好主意

网友:
做个记号啊

网友:
吹风面扇叶顺时针转动,配合共田反旋导流网后,好像是分散式气流送风。共田立烁F95是集中送风。楼主的加强改装不错,芯片出问题容易分离电路板,用热风焊台更换,顺便可以找升压电路,总的基准分压电阻,并联一个电阻串开关后,可以增加微风挡或更强风等。

网友E:
那么,如果换一下电池,是不是必须充电激活保护板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如果换一下电池,是不是必须充电激活保护板才能使用?

电池短时间拿出来不会重新激活保护板,大约要2分钟以后才会没有输出

楼主:
猜猜哪个是汇亿,3400mAh挺给力的,以前三洋2600的风扇吹一晚上就停了,这个早上起来还停不下来

网友F:
应该是当中红色的那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当中红色的那节。

中间那个是三洋3400mAh动力电池,再猜猜看

网友:
我也想知道电池链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