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220V台灯改锂电池LED灯...

楼主(2019-06-05):
半夜被雷惊醒就睡不着了.看见儿子没用的学生台灯吃灰,正好几块手机电池并联焊好又没用,就拿来改装成锂电池台灯
.

220伏原装货

网友A:
usb输出 就不升压了啊

网友B:
U口固定方法好评,简直稳如泰山不明白U口输出没升压用来干什么?

网友C:
配重去了,会不会有头重脚轻的感觉

网友:
螺丝固定,用得好

网友:
很好的设计,回头我220V台灯坏了,也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重去了,会不会有头重脚轻的感觉

5块手机电池不是吃素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输出 就不升压了啊

下午睡醒了发现这个问题.还有10几张移动电源的主板没用可以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U口固定方法好评,简直稳如泰山不明白U口输出没升压用来干什么?

搞忘了这个问题,下午睡醒了才意识到.可以加移动电源主板...

网友:
锂电池充放电一体板 我的台灯也是这么改的

网友D:
充电口直接用线焊接到4056板上就不用那个插头线了,免得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口直接用线焊接到4056板上就不用那个插头线了,免得接触不良。

主要起固定作用,悬空利于散热..而且很紧的....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灯, 改成隔离驱动的LED灯了

网友:
好办法,有时间也把家中的220V台灯改成锂电LED灯。反正家中闲置了十几块手机电池,还有两根LED日光灯灯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