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12v电源适配器芯片方案

楼主(2019-06-05):
12v电源适配器是小型便携式电子设备及电子电器的供电电源变换设备,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规格,一般由外壳、变压器、电感、电容、充电管理icPCB板等元器件组成,现在也广泛用于手机和小家电等产品上,适用范围广,采购需求大,下面给大家推荐几款经典的12v电源适配器芯片。

12V0.5A六级能效6W适配器方案:PN8366
u 输出规格:12V/0.5A
u 高压启动+多工作模式+专利谷底开通技术,满足CoC V5 Tier 2
u 方案精简:节省启动电阻、Y 电容、输出共模
12V1.0A六级能效12W适配器方案:PN8370H
u 输出规格:12V/1.0A
u 集成专利高压启动模式+低工作电流,待机功耗<50mW,10%负载效率裕量充足
u PFM+PWM+QR多工作模式提高平均效率,满足六级能效要求,消除异音
u 方案精简:无需启动线路,去Y 电容
u SOP实现12W电源应用,温升裕量充足

12V1.5A六级能效18W适配器方案:PN8149
u 输出规格:12V/1.5A
u 集成专利高压启动模式,待机功耗小于75mW
u 多工作模式提高平均效率,满足六级能效要求
u 频率抖动技术,EMC特性卓越,省去变压器屏蔽层
12V3.0A六级能效36W适配器方案:AP8266
u 输出规格:12V/3.0A
u 待机功耗<100mW
u 绿色降频工作模式提高平均效率

以上几款12V电源适配器芯片提供了极为全面和性能优异的智能化保护功能,包括周期式过流保护(外部可调)、过载保护、过压保护、CS短路保护、软启动功能,在安全、质量上可以完全放心,使客户的系统性能优异、灵活可靠,并具有成本竞争力。

网友A:
12V1.5A六级能效18W适配器方案:PN8149

这个芯片Vcc钳位好像有点问题,如果次级输出电容过大和匝比没设定好,启动时就不好调,很容易触发Vcc端的OVP,引起内部高压启动反复来回抖,启动时不稳;后来并了个稳压管算是解决。我那个高频焊台辅助电源就用的PN8149,但不是挂到310v是挂的400v,PFC轻重载瞬切时,dcbus抖动一下电压过冲就过压直接干爆了;内置的650v 高压MOS用在这里确实有点虚啊,原来Viper都是730v的MOS。后来换了一颗芯片恢复好了,挺悬。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A:
12V1.5A六级能效18W适配器方案:PN8149

这个芯片Vcc钳位好像有点问题,如果次级输出电容过大和匝比没设定 ...

有独到见解,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