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闲鱼淘了块坏固态,2246xt+TLC,开不了卡。

楼主(2019-06-05):
没事儿逛闲鱼看到卖的坏固态,锐仁锋R1 240G坏固态。看主控是2246xt的,想着应该能开卡修复,然后就买回来了。结果发现自己too young too simple。历时两天,没能开出来,先看图。

2246xt主控+4颗江波龙 CHGD8U5M

量产工具识别颗粒信息如下:

4颗4CE的颗粒

参数设置里,自动识别成这一个三星颗粒。

查了一下三星的这个颗粒,是1CE 128Gb的,而且是TLC。

已经试了多个版本的量产工具,都不能正常开卡,现在求助论坛各位大神,哪位能帮忙修改参数开卡。
A43=Samsung,128Gbit,K9ADGD8U0M(3V3)
Samsung,128Gbit,K9ADGD8U0M(3V3)=EC,1A,A8,DE,88,C5,2,08,1024,2048,0256,08380,08164,04000,04,01,01,1,12,19,0,99,7F,01,0000,DA,DF,01,00,00,25,10,00,22,00,01,11,8F,04,70,0,0,02,04,FF,FF,03,00,2,05,01,00,7F,01,01,33,33,33,33,00,00,00,00,

这是唯一一个和颗粒ID一样的参数。

网友A:
为什么大伙想搞开卡,本身就杂牌,能好用?

网友B:
咸鱼水很深 我都不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水很深 我都不敢去了

最坏的打算就是拆颗粒换主控或直接做U盘,颗粒应该浪费不了。

网友C:
2246xt支持TLC?!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46xt支持TLC?!什么鬼

高科技鬼

网友D:
颗粒是 K9OKGY8S7M 主要是看你多少钱买的了,哈哈
这个颗粒可以上 2256K 2258H  主要还是看你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颗粒是 K9OKGY8S7M 主要是看你多少钱买的了,哈哈
这个颗粒可以上 2256K 2258H  主要还是看你花了多少钱 : ...

你说的这个是8CE的,江波龙的这个是4CE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8CE的,江波龙的这个是4CE的

哦哦  看错了  不过也没关系啊, 反正参数你就是用K9OKGY8S7M的参数 一样的。
还是 2256K 2258H  都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哦  看错了  不过也没关系啊, 反正参数你就是用K9OKGY8S7M的参数 一样的。
还是 2256K 2258H  都能开 ...

嗯,回头买个板子试试。

网友:
江波龙可能是自己二次开发的固件
这个颗粒可以做u盘,3268AB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回头买个板子试试。

我现在电脑上服役的 就是K9OKGY8S7M  4贴2256K 做的480G
专门用来放游戏的  赶紧还不错,只要不把slc缓存写爆了  速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据说2258H 用这个颗粒 就算写爆了slc 缓存速度也还有400mb以上

至少我用K9OKGY8S7C 做的500G 全盘都有400mb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电脑上服役的 就是K9OKGY8S7M  4贴2256K 做的480G
专门用来放游戏的  赶紧还不错,只要不把slc缓 ...

不错,2256K和2258H板子多钱?有没推荐的店铺?

网友:
2258H 你可以咸鱼上搜索一下 最便宜的好像是60  拆机的  全新的70 比淘宝便宜

2256k 没关注  淘宝应该有  而且二手拆机的最近好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大伙想搞开卡,本身就杂牌,能好用?

如果能开卡成功,会有一种捡到便宜的成就感

网友:
牛逼,江波龙的黑科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电脑上服役的 就是K9OKGY8S7M  4贴2256K 做的480G
专门用来放游戏的  赶紧还不错,只要不把slc缓 ...

开卡软件能分享一个吗?343796152@qq.com

网友:
报什么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