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北京MINI发动机高温原来是节温器出现故障

楼主(2019-06-05):
一台MINI发动机高温了,并且防冻液发生了大量的缺失,经过检查之后发现节温器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渗漏。高温对于发动机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全铝发动机在高温下是非常容易发生形变的,这种形变是不可以进行修复的。没办法,只能是更换节温器~

在变速箱的上方可以看到清晰的渗漏痕迹,这个水渍还是很新的,可见最近发生过比较严重的渗漏。发动机运转起来水压可以轻松达到1.5bar左右,对密封系统有着非常大考验,现在已经怀疑是不是密封圈被击穿了。更换节温器之前必须要先释放防冻液,MINI的水箱是没有专门的排水管的,必须拆卸下水管释放防冻液。车还很热,冒出的热气已经看不见了防冻液本身的颜色。

节温器位于发动机舱的左侧,变速箱的上方,拆卸很简单。这就是MINI的节温器,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叫节温器和五通的结合体。但是由于节温器和塑料的外壳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整合到一起了,姑且叫它节温器吧。在节温器的最上方有一个水温传感器用来反馈当前的水温,进而控制大小循环和发动机的喷油量。

终于找到了漏水点,节温器的结合处发生了渗漏。防冻液已经在渗漏处发生了凝结,防冻液本身色素在经过高温之后就会凝结成晶体。这样的渗漏状态应该至少在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了,短时间内晶体是没法凝结而成的,只不过是之前渗漏的不严重,没有发现而已。

来个新旧对比吧~原厂的密封圈做工十分优秀,原以为是密封圈老化了发生了渗漏了,但是经过检查之后旧的密封圈状态还不错。MINI发动机上大量的采用了工程塑料材质制成的配件,节温器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水管多数为橡胶材质,在低温环境下会变得非常硬,所以涂抹了润滑脂来帮助快速安装下水管。润滑脂也能够有效的提升密封性,属于维修之中的常用消耗品了。

节温器已经安装完毕,由于之前已经释放了防冻液,恰好也到了应该更换防冻液的时候,就加注新的防冻液吧。

北京安驰畅达宝马维修,个性化的服务体验,亲民的收费价格,更多宝马车主的一致选择。

网友A:
全套塑料配件,德国黑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套塑料配件,德国黑科技!

理论上说 塑料也能耐高温 只是长时间的使用寿命 感觉还是铝的好

网友:
厂家节约了成本,最后还是要用户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