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我的佛系补充空调制冷剂法

楼主(2019-06-05):
又到了上车避开空调的酷夏,如果车上的空调不给力真是要人命。车子空调管路质量好运气好,多年不出问题的也不少见。但好多可怜的之人,空调制冷效果就是会有强变弱,大多是由于汽车空调不像家用空调基本全是焊接密闭,汽车空调管路中存在着大量的接口,压缩机又是机械传动。我的空调是用着就没事,冬天一停用就漏。查出了是膨胀阀漏,但固定螺丝生锈拧不动就年年添吧。

年年补充一下,倒也让我久病成医。有了自己的一套补充制冷剂的方法,效果不错,出风口温度起码到5度。

今天帮同事的一辆雪佛兰乐骋检查空调效果,先检查车头的散热排是否沾满灰尘,再检查空调滤清器是否脏。

最后实际检测怠速下的制冷效果,环境温度35.8度

运行十多分钟后,温度只能到12.7度。

空调压缩机运行也没有频繁的启停,怠速下制冷效果不是很好,基本是制冷剂缺失。
先查出车型的制冷剂总量,这辆车为600g。如果系统全空的话,添加最简单。抽真空后加入600g制冷剂就行。

但大部分是添加部分制冷剂,补多少量就是个大问题了。最科学的是查看车辆维修手册中不同温度下的制冷压力曲线图。

自己添加的,工具只有简单的单表。从低压管加入,压力表指示也不是很准确。我就用自己的一套方法来添加。制冷剂连入系统后,不摇晃不倒立。让它慢慢加,系统内缺少制冷剂的话自然会加入。系统内如果压力过大,也不会多注入。就是要个慢,边加边留意出风口的温度。温度能达到5度,我就认为制冷剂加到位了。关闭表阀,取下加注管。添加过程中,压力表基本就做个阀门使用。我这样添加的方法,实际效果还都不错。

网友:
经鉴定,确属佛系!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不错,分享经实践检验的办法,让爱折腾的都来验证
等牙膏ing

网友A:
我的是微喽,每年要抽真空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微喽,每年要抽真空加

没全漏光不用抽真空。就是漏空了没真空泵也能用排空法自己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全漏光不用抽真空。就是漏空了没真空泵也能用排空法自己加。

没真空泵空气排不净吧

网友B:
环境温度高低都以出风口5度为基准吗?

网友C:
这样充一次大概要多长时间?

网友:
小心加过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真空泵空气排不净吧

8年的车了,3次漏到基本空都是用排气法的。压缩机润滑到位,效果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温度高低都以出风口5度为基准吗?

车辆如果露天被暴晒了,情况就不准确了。我是在车库内操作的,温度计一直放车内看的。我发现出风口温度能低于7度以下,体感就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充一次大概要多长时间?

看需要添加的量,这次的车缺的应该不多。250克一瓶的车仆,就只加进去半瓶。共花了半个多小时

楼主:
看过你上次的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51,像我这样制冷剂不晃动不倒立如果空调系统内不缺制冷剂的很难加注进入。多注意观察出风口的温度,效果好了立即关阀停止加注。补充过好多辆车了,都没出现高压保护的现象。

网友D:
一次大概要加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次大概要加多久

看需要添加的量,这次的车缺的应该不多。250克一瓶的车仆,就只加进去半瓶。共花了半个多小时

网友:
你这样操作很科学很理性,不佛。

网友E:
对于泄露不厉害且车子不打算长期用则可以用楼主的方法应急处置。
不捡漏而随意添加制冷剂有很多隐患:
1.市面上绝大多数R134a为代用品,CCAV有报道过,对于豪车或特殊压缩机来说是致命伤,普通车应该问题不大;
2.制冷剂在泄露的同时导致冷冻油缓慢缺失,压缩机缺油到一定程度后存在卡死的概率,另代用R134a与既有压缩机油也未必能和睦相处;
3.R134a最好用正规化工厂的产品,价格略高但并非贵的离谱,自己在网上购买则差价不大,我曾用过的二手车用过多个品牌雪种均2周内漏到不制冷,而打压或抽真空检漏一整天压力表都不动,后换用正规雪种后问题解决,原理不详,这是10年前某论坛网友私信告诉我的诀窍,在此奉献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泄露不厉害且车子不打算长期用则可以用楼主的方法应急处置。
不捡漏而随意添加制冷剂有很多隐患:
1.市 ...

用的是京东自营的金冷和车仆。应该不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京东自营的金冷和车仆。应该不假

车仆悬,金冷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