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了很多功放,关于运放4558

楼主(2019-06-05):
这几天拆了很多功放,有舞台用的纯功放,有ktv的卡包功放,也有家用的av功放,还有拉杆箱的移动音箱功放,和大品牌电脑有源音箱,发现里面的运放几乎清一色的4558,而网上都说4558不如5532,diy几乎没有人用4558,至少都是5532,或者更好的op275,ad827,等发烧运放,但是厂机都是用的4558,有的比较发烧的厂机功放都用上威玛电容了,运放还是个4558,难道4558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差,昨天拆了几个4558,装到耳放里,用bose的耳机对比大s5532,lt1057,op275,ad827也没有听出明显的区别,不过我也是木耳!反而4558的功耗是最低的

网友:
木耳朵表示听不出来啥区别

网友A:
从指标来看,5532要好于4558

网友:
大多数的耳朵都只是听个响.

网友:
4558声音挺好的,还比5532便宜,5532的确更好,这些机器年代比较早了,一个月普遍赚百元的那个时候5532要十几元一片,现在月薪上万时5532只要2元,虽然厂家不一样但趋势差不多。实际上当大家普遍才几十元时,signetics就推出了5532,那时更贵得多

网友B:
4558比较中庸吧,不是最佳,但也不是不入耳,5532比较温和耐听给人暖暖的,

网友:
也可能是高端芯片5532,827之类的假货多的原因吧,见过的功放都是4558具多。

网友:
4558相对更便宜,成本更低,而且在指标上也可以满足要求,所以用的比较多。厂机不一定都像发烧友一样讲主观听感,满足参数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58比较中庸吧,不是最佳,但也不是不入耳,5532比较温和耐听给人暖暖的, ...

刚好相反。5532的带宽,转换速率都比4558高,中高频表现得更好,听感就是更清晰亮丽,而4558就柔和。5532转换速率高适合用来放大动态音频,而只是听一些经典抒情音乐4558更好听。不能说什么什么好就全部往里面堆做出来就是好东西,好多都是后级不好才需要运放调音,后级什么样的表现就决定用什么音色的运放,后级只要好听,什么前级都不需要。

网友:
原来是是这样  自己DIY都是哪个贵就用哪个  却不是哪个最合适就用哪个

网友:
主要还是成本因素!

网友:
各种运放,其实都是玄学,作为一个线性放大电路
音色的改变,无乎就是失真度的变化吧,
不仅是运放,还涉及到外围电路呢,怎么不改动试试

网友C:
运放这东西,20+年前还是磁带天下的时候做过磁头放大器比较过;当时就三种运放RC4558、TL082(激光刻字)、NE5532,其中NE5532有三种,一种是S的白色印刷字体,另外二种是激光刻字的,产地分别是菲律宾和台湾(芯片背面激光刻字英文),最主要的区别是底噪,4558最大,其次是白色印刷字体的5532,然后是082,菲律宾产5532,最好的是台湾产5532,频响方面4558明显差一截,听感最差,082听感不错,但频响没有激光刻字的5532宽,台湾产的听感上好于菲律宾产的,白色印刷字体的5532跟4558基本听不出差别;最后一口气从成都城隍庙买了20片台产激光刻字NE5532(现在也没有用完),当时的听音环境是约20平方砖木混合瓦房,自制8寸哑铃落地箱(单边二只惠威8寸低音+二只惠威?寸高音),功放是一台高士前胆后石功放。最后要说的是CD来临后,貌似这些运放听感上就没有磁带上表现的那么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这东西,20+年前还是磁带天下的时候做过磁头放大器比较过;当时就三种运放RC4558、TL082(激光刻字)、 ...

能否来个1k-200khz的方波,三角波,锯齿波比比波形

网友:
个人认为 ,20多年前,各种专业报刊的一力鼓吹,使得运放皇都黄了,假货太多,反倒是4558,本身就不值钱,也懒得仿制,所以,与其高价进一批运放黄,回来把自己的企业搞黄了,不如退求其次,用这平价产品,在电路上设计好点,毕竟那些顺风耳们还是少,装13的还是多,好糊弄。不比较,他能听出个鸟你收到过100的,50的,20的,10块的假的,1块钢镚也有假的,你收到过1毛的假的吗?他不够本钱了就不造了

网友:
无线电与电视说,运放的转换速率超过5就够了,以前的C.E.C的低端CD机480,就用45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指标来看,5532要好于4558

4558D感觉好于5532吧。而且用于音响的4558D足够了。以前用过4558C,哪确实没法听,噪音极大。

网友:
4558是最便宜的运放,外围电路简单,可以用5532替代,但是玩AV功放的耳朵也算了,能响,够吵,低音劲就算了。真的的HIFI就只是前级可以买下你几百台AV功放了,看价钱而决定一切!

网友:
你可以找个用好运放的高保真功放换成4558,就算你木耳朵也能听出来

网友:
5532d普通用用就够了!再喇叭也跟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