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白白拆开的 美的FS40-4A风扇电机

楼主(2019-06-05):
       今早9:00送完熊孩子回家,看到楼道有个美的 机械扇丢了出来,憋到11:00,还是开门“义无反顾”的拿了回家,果然是坏的,本来只是想要个底盘。量了一下,电机各档的输出线和蓝色地线都不通,正式厂家按照规范,电机里应该有温度保险丝,估计换了就可以了。
         拿回单位,再仔细检查,2010年的电机没卡轴,很顺滑,油封的毛毡还很湿润,这就有点奇怪了,将电机背着的启动电容拆下。连着电机输出的线时,量两端阻值1000欧,与各挡位输出线也有不同、相差150欧左右的阻值。彻底断开一脚,发现电容(1.5u/450v ac)失容厉害,估计只剩0.3u。        所以答案出来了,电容失容,导致电机发热严重,恶性循环,最后烧毁温度保险丝。
        那就拆呗,拆开就头痛,怎么复原呀!终于尽量最小破坏的情况下拆到 蓝线 的根部,果然有温度保险丝。细想一下,根本就不用拆绕组、连电机都不用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蓝色的地线尽量贴近电机入口剪断,然后串联一个温度值低一点的温度保险丝(这个保险丝要想办法固定在电机的外壳上,我这原来裹在线圈里的就130度,改接在外壳的 85度应该差不多),再接到接好电机输出线的启动电容一端。
        哪一端?根据电路相近的风扇电路图分析,两条线中 与 同一个电机档位输出线 之间阻值较大的那一端。
         测量的数据,改造方案:
问题是这个绕组怎样包回去呀?!

网友:
测一下线圈阻值

网友:
我一般是把这个短接,电机很耐用的很少会有烧坏了

网友A:
不错,捡了一个风扇,修修自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捡了一个风扇,修修自己用。

可惜婆娘又说不给留在家里用,妈的,碍手碍脚,看啥时候处理了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婆娘又说不给留在家里用,妈的,碍手碍脚,看啥时候处理了她。

处理老婆啊?也想当二婚,三婚男了?不可以,卖了旧扇买新扇。

网友B:
温度保险还是包在线圈好点,装在外壳,还没等热量穿出来里面线圈可能就烧毁了。

网友:
温度保险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保险还是包在线圈好点,装在外壳,还没等热量穿出来里面线圈可能就烧毁了。 ...

你说得对,但拆换麻烦,我拆过艾美特的铝壳电机,温保也是放在外面的。

网友C:
在外壳搞一个85度的温控器,串在输入端,应该也会好用...

   美的的风扇拆出来过,没想到还有在里面保护的...

目的就是不让我们发现,直接换整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外壳搞一个85度的温控器,串在输入端,应该也会好用...

   美的的风扇拆出来过,没想到还有在里面保护的 ...

正规一点的厂(如先锋、万宝、格力),电机都应该有温保,裹在线圈里,保护作用是强一点,但几乎无法更换温保

网友D:
我靠,我为了改造直流变频扇还花10元钱在小店买了个电扇尸体,无奈边上没有垃圾佬,盯了一周也没看到有人扔电扇就买了一个。
可惜那家电机卖家居然把电机下架了,下架了~~
你要在杭州就把它送我吧,我再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靠,我为了改造直流变频扇还花10元钱在小店买了个电扇尸体,无奈边上没有垃圾佬,盯了一周也没看到有人扔 ...

风扇在废品站还是很常见的,但大牌子还是很罕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在废品站还是很常见的,但大牌子还是很罕有

因为大牌轻易不坏,我的美的用了10年了还刚刚的。
后来在沃尔玛买的一个79元宝尔玛电扇,底座很薄,被我老婆不小心走歪了踩了一下+推了一下就坏了,然后当时楼下门卫收垃圾,找他拿了个底座换上,结果冬天收起来过后拿出来电机就坏了。然后就被我改为直流变频了。

网友:
前几天帮别人了修一台容声转页扇,也是温度保险烧了,直接把温度保险短路算了。

网友(2024-06-28):
这个拆零件吧,漆包线可以当铜卖,也能用来绕线圈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