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挽救一把小勺子

楼主(2019-06-05):
    以前买牛奶送了一把小勺子是不锈钢后面套着陶瓷的把,还是挺漂亮的。
可惜陶瓷摔碎了。就成了这副样子。
这个是个筷子也是陶瓷的吧,摔坏了就这样,嫂子也是这样的。
正好前几天在路边捡的捡了一根树根,看着还可以用上。
锯下来一小截用刀砍。你都这样了。  中间钻了一个眼儿。  还是比较合适用ab胶涂在眼里。把它插进去。
等它凝固牢固以后。用小刀削。  砂纸打磨,成了这个样子,
就是个木头的颜色不好看。朋友们可以给出个主意,想个办法怎么弄好看一些。

网友:
烫蜡,或者木蜡油抹几遍

网友:
如果是在你没打磨到这个粗细之前的话,
喷灯快速燎一下,打磨掉表层的话,
颜色应该能不错的

网友:
用黄花梨啊!

楼主:
没有木蜡油,烫蜡怎么操作灯?

楼主:
那么高档的木材王没有,就是捡到一段树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高档的木材王没有,就是捡到一段树根

喷黑色漆,做成烤漆面,也很好看的。

但是你这个木头可能太软了,漆面会裂。

而且估计你也不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黑色漆,做成烤漆面,也很好看的。

但是你这个木头可能太软了,漆面会裂。

确实我没有做过烤漆,只知道烤漆是喷漆后用碘钨灯烤干,自己 碘钨灯也可以做烤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我没有做过烤漆,只知道烤漆是喷漆后用碘钨灯烤干,自己 碘钨灯也可以做烤漆吗? ...

不一定要碘乌灯的,任何高温加热的设备都可以。

我以前用过烤箱,取暖器,电吹风之类的,效果都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碘乌灯的,任何高温加热的设备都可以。

我以前用过烤箱,取暖器,电吹风之类的,效果都还行。 ...

谢谢指点,

网友:
找个喷灯或者找个喷气打火机,烤一下让表皮碳化,估计在使用的时候会好一些

网友(2020-05-02):
弄个红木的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