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块金胜128G固态拆解确认下颗粒

楼主(2019-06-05):
咸鱼上淘来一个一块金胜128G固态,测试一下读写速度很慢!
怀疑是黑片,拆开了看看,请大神辨别一下真假~~
注:能不能通过量产一下提升速度~~

网友:
连个测速图也没有,谁知道你说的速度很慢有多慢

网友:
黑不黑片和速度没关系。这个看着像拆机。

网友:
很慢有多慢? 赶紧颗粒还可以,不会太慢吧

楼主:
测试图片;速度实在看不下去了!

网友A:
颗粒真的,只是拆机片罢了,量产可以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真的,只是拆机片罢了,量产可以恢复

请提供下量产工具,还有短接哪里?那么多空?谢谢!

楼主:
量产软件可以识别了,请大神看看设置有没有错误~~

楼主:
量产后速度有点回升,但为什么4k读取的速度比写入的还慢,不科学 啊。是不是量产工具没有找对,另测试了30g的读写速度.

网友:
我的也很慢。你的如果觉得速度接受不了就卖掉。如果有能力可以换好的芯片。可能这些颗粒寿命快到极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颗粒真的,只是拆机片罢了,量产可以恢复

这是后打标颗粒,把你的眼睛捐给有需要的人吧

网友B:
金胜台电凄惨红这些哪里有用什么正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胜台电凄惨红这些哪里有用什么正片的。。。

2246xt主控不是只支持MLC颗粒吗?再说这盘是15年的,昨天刮了下表面,不会掉,应该是正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2246xt主控不是只支持MLC颗粒吗?再说这盘是15年的,昨天刮了下表面,不会掉,应该是正片. ...

这是后打标,1000%不是正片,字体都是错的

网友:
金胜的东西,就看看好了,不可能有好东西给你的。我好几个他家的盘子,全是黑片,好点的有个白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