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优科曼带USB4.8A的电源插座

楼主(2019-06-05):
包装后面说明

包装后面说明

外包装

外包装

插座和保修卡

插座和保修卡

电源线上标识

电源线上标识

拆机神器

拆机神器

插座上USB标识

插座上USB标识

插座上背部说明

插座上背部说明

拆开插座,螺丝是异形内三角的

拆开插座,螺丝是异形内三角的

焊点和铜片厚度

焊点和铜片厚度

焊点

焊点

USB电源部分1

USB电源部分1

USB电源部分2

USB电源部分2

USB电源部分3

USB电源部分3

USB电源部分4

USB电源部分4

USB电源部分5

USB电源部分5

USB电源部分6

USB电源部分6

保护门1

保护门1

保护门2

保护门2

全家照

全家照

楼主:
编辑好的图片说明,怎么全不见了,

网友A:
USB部分看起来不错,感觉铜条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部分看起来不错,感觉铜条生锈了?

是的,清理了一下,加了点锡焊。

网友:
这个做工还可以,充电器是同步整流的,铜条好像长铜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辑好的图片说明,怎么全不见了,

最好别用图片说明,在编辑框里面打字说明,图片里的说明在阅读的时候要将鼠标移到图片上才能显示出来,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用图片说明,在编辑框里面打字说明,图片里的说明在阅读的时候要将鼠标移到图片上才能显示出来,很 ...

是的,这个帖子就这样了,以后改进。

网友:
居然全段用了类似锡磷青铜的材质啊!这要比黄铜来的更猛烈些!成本真高啊!USB也不错!应该做成四口的

网友:
顺便再加一个小的船型开关,改成独立控制USB输出,要是能做成同步整流输出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