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地摊买的折叠喷雾小风扇

楼主(2019-06-05):
地摊货,2元,喷雾功能少配件费了,就算是好的也没用,看样子是女孩放香水的,触摸开关四档,第一档是启动超声喷雾,拆开把喷雾这一路断开。后悔了,地摊上其实有两个,另外一个也买着好了。无刷电机,声音比共田的小。小电路板也是靠升压实现不同档位,就认识一个4056。其实这个不算最值的,另外一个松下的血压计(最后一图,也是2元)应该比较值钱,上两节五号电池功能完好,就是电池盒有点松。还有一个小米1手环带盒配件齐全功能完好也是两元,这个就不上图了。

网友A:
有个大USB口,难道可以当充电宝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大USB口,难道可以当充电宝用?

是的,既然带升压当充电宝很正常啊,一个U口的事。

网友B:
2块钱这么便宜哪里有啊?

网友C:
没想到是加湿器喷雾,我那附近都是好几十元。不过我更喜欢结构适当简单的无刷充电风扇,可以减少故障点,3寸的话放口袋便携。

网友D:
这个4寸的喷雾风扇我也有,感觉这风扇除了会喷雾就没什么特别的了。风力风量都没4寸芭蕉扇好用,我早就拆下电池放一边收藏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是加湿器喷雾,我那附近都是好几十元。不过我更喜欢结构适当简单的无刷充电风扇,可以减少故障点,3 ...

这风扇也是无刷电机,属于4寸级别,圆嘟嘟的很厚,也不好随身携带。觉得还是已停产的3寸芭蕉扇GT328最好放裤兜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块钱这么便宜哪里有啊?

地摊,都是有问题的瑕疵品,还有一个没买有点小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是加湿器喷雾,我那附近都是好几十元。不过我更喜欢结构适当简单的无刷充电风扇,可以减少故障点,3 ...

这个便携就别想了,里面的空间倒是能多放一两颗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4寸的喷雾风扇我也有,感觉这风扇除了会喷雾就没什么特别的了。风力风量都没4寸芭蕉扇好用,我早 ...

这个喷雾已经让我去掉了,不喜欢湿乎乎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