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打黑拆解并测试 松下12V 冲击起子!【打黑第三台】

楼主(2019-06-05):
『 元作 』打黑拆解并测试 松下12V 冲击起子!

      上次打黑一箱电动工具,大约20台左右 :想想还是发个打黑除恶系列,
闲暇时折腾,请坛友们欣赏,互相交流,学习

松下12V冲击起子一枚
大概和611型号。

带开关 ,当配件玩 。

无字,无标识。

内部上锈了

开始拆

碳刷架 ,完好 。

碳刷还有挺长 。

后面打胶 ,宽铜片固定

松下打开关

对比 ,看到松下打散热大。

指示灯 ,松下这个简约些 。

先维修碳刷 ,碳刷卡住 ,去除灰尘变顺滑

清理转子 ,干净很多 。

换向器磨损不大。

轴承 ,没得说,大品牌 。

铜丝也够粗 。

看看转子驱动齿轮 ,磨损很小

前段的轴承 ,师出名门

这个驱动齿轮 ,应该过盈配合

定子 ,磁铁四块 。

定子是黑色的

开始安装 。

楼下继续 。

楼主:
『 元作 』打黑拆解并测试 松下12V 冲击起子!安装碳刷架 和定子,转子

处理好碳刷 ,放下碳刷弹簧

这里和外壳卡住

安装好指示灯

这里有指示灯限流电阻 ,处理好电机线

对好定子孔位。

装好内部

螺丝也够长 。

组装上 。

接好测试夹子 。

测试是否工作,
慢压 ,指示灯开始亮起。

擦洗和润滑用的油 。

测试使用电流,和速度,

通过初步测试 ,本机器正常使用,电流正常,调速正常 。
开关无卡滞 。完美的配件机 。
可惜没有电池盒  。打黑很有意思,要的就是折腾的乐趣。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好样的 前排挤挤

网友A:
看到转子上面好像长出了好几根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转子上面好像长出了好几根毛?

还是开放式电机好清理 ,只是故障率高 。
毛o(=•ェ•=)m  ,锈毛 ,刷毛 顺便看看转动画效果
GIF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开放式电机好清理 ,只是故障率高 。
毛o(=•ェ•=)m  ,锈毛 ,刷毛 顺便看看转动画效果
GIF ...

这等成色都能让它起死回生,皇上确实厉害。话说常在宫里干这活,皇后恩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等成色都能让它起死回生,皇上确实厉害。话说常在宫里干这活,皇后恩准吗? ...

家里就常用的几把 ,其余都放工作的地方。有工作台,有工作柜,有朋友交流玩 。

网友:
给我整把冲击批玩玩     我帥帥

网友B:
不愧是工具控,一买就是一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愧是工具控,一买就是一箱……

这个你也可以有。

网友:
这个配件机不错,进水生锈不算多

网友:
把弹簧浸点儿机油,,免得日后长锈!

网友C:
引用 楼主:
『 元作 』打黑拆解并测试 松下12V 冲击起子!安装碳刷架 和定子,转子

处理好碳刷 ,放下碳刷弹簧

黄尚整天玩垃圾不理朝政了?

网友:
现在的打黑机都好贵   不再是几年前25还包邮机头那种

网友:
謝謝分享  又打劫一箱。。。。。。  后宫博物馆很丰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尚整天玩垃圾不理朝政了?

黄尚信任和大人

网友:
黄尚玩腻了也赐我们把玩把玩

网友:
把弹簧上点儿机油,免得以后生锈

网友:
这么破了,也能修好,真有一套,你对松下情有独钟,你这个可惜把短了点,外壳好找吗?

网友:
容我想想,20几个,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