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指教电瓶充电器维修思路

楼主(2019-06-05):
   一台48伏电瓶充电器,不充电了,打开检查发现保险管没烧,但是有两个场效管击穿了,看电路应该是低压转换震荡的场效管,但是参数被抹去了,请教大家这两个参数是什么啊,还有谁有类似的图纸能提供参考嘛 谢谢了

网友:
好高级的充电器,为嘛写着24v输出呢

网友:
这个高级货啊,还有电量计算,实时显示各种信息的,值得一修。

网友:
这种电源电路不复杂,先自己分析一下电路,把电路图分析出来贴上让大家看看才能给你出主意

网友A:
HFA50PA60C是50A(25A*2) 600V肖特基整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两边是阳极中间是阴极,正常的话有数字,反向就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FA50PA60C是50A(25A*2) 600V肖特基整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两边是阳极中间是阴极,正常的话有 ...

我的意思是抹去型号的,不是这两个,这两个是好的

网友:
弄俩电焊机的管子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抹去型号的,不是这两个,这两个是好的

就图中这个型号的肯定能用,不就不知道个头会不会太大?48V的充电器,感觉管子用耐压200V的应该都够用了,电流达到额定输出的3-4倍就好了。

网友:
用30A500V以上的MOS代换试试吧。

楼主:
谢谢 大家我去找找看看

楼主:
图中的确实是两个快恢复二极管   现在我把拆下来的管子发上来大家帮我看看 ,好像是IGBT管子  可不可以用电磁炉的IGBT管子代替?这两个管子是靠SG2525A芯片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