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托维5瓦LED球泡,更换坏5730灯珠.并加散热硅脂。

楼主(2019-06-05):
拆修托维5瓦LED球泡,更换坏5730灯珠.并加散热硅脂。
下雨天路边捡的,掂上手有点重量才带走的,如果是轻飘飘的就懒得搞。
47克重,比容阻降压1元包邮的重一倍。
打开柔光罩,里面是10个5730,做到5瓦应该能行,就是散热必须要好。
逐一坚持灯珠
发现坏家伙
压降不正常,重点是不亮。
油性笔标记
取出灯板
下面有花型的散热器
找来新灯珠,新的接班人
加热台

换上新灯珠
测试驱动,空载输出46伏,实话有点高,40-42伏就差不多
上导热硅脂
安装
接线上电,两次点亮,第一次灯珠焊得不好返工了
盖上柔光罩收工大吉。又多了个吃尘的货。

网友:
怎么感觉灯珠光很弱呢

网友:
有点虚标,9个0.5W的5730:sweat:

网友:
恒流,在标签电压内,接上灯珠电压不是 自适应么。

网友:
看外观普普通通的,里面居然还有个散热器,也算是不错了

网友A:
楼主拿表笔的手势很销魂,你这PTC加热板用时间长了底下铁盒子烫手不?我做这个好烫!

网友:
有散热片,质量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拿表笔的手势很销魂,你这PTC加热板用时间长了底下铁盒子烫手不?我做这个好烫!
...

加一块石棉板。

网友B:
修好以后又可以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以后又可以吃灰了

不要太真相,都是吃尘的货。

网友:
爱动手的都有执念的,坏的东西就是看不顺眼,咋样都要修好

网友:
我都用电陶炉抵挡加热,焊接LED灯珠的,挺好用。
事先准备好所有材料,
开始用高档加热,然后转到低挡,刚到融锡的温度,就用镊子拿走坏LED灯珠,
马上关闭电磁炉,
利用余温安置上好的LED灯珠,
轻轻的移走LED基板,冷却就焊好了。

也可以利用万用表的温度测量档,
可以将检测头用高温胶带粘贴到电陶炉的工作面板上,实时监测温度。
重要经验是,间断尝试用镊子拨动坏LED灯珠,看能不能移动,依次来判断焊锡熔化了没有。

网友C:
请问,正常灯珠点亮时应该是多少V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正常灯珠点亮时应该是多少V压降?

不同的led灯珠的电压有稍微的不同,大概在3伏正负0.3伏之间,可以查灯珠的电压手册。至于正常的灯珠的压降,LED可以看做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压降应该是在0.5伏左右,偏离太多都是不正常。

网友:
内置散热太低调了,焊台不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拿表笔的手势很销魂,你这PTC加热板用时间长了底下铁盒子烫手不?我做这个好烫!
...

加长铜脚会好点,我那个是凹进去的,视角错觉觉得铜脚短,其实挺长的。

网友D(2019-10-15):
替换灯珠时要上锡吗?

网友:
我都给短接灯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替换灯珠时要上锡吗?

一点点锡就够,有条件上一丁点锡膏,没有条件也要搞一点松香,没有松香焊不牢锡点没有光泽,缺点就是要洗焊盘。总结,有钱又快又方便,没钱多做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