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0迟滞运放过零检测器(其实是吹牛哔的,你不用点进来看)

楼主(2019-06-05):
网上找的https://blog.csdn.net/beready/article/details/23439349

看图吧,该有的信息屏幕上都有了,结论是可用,精度较高。屏幕右下边的Pha是零火线的相位差

网友A:
哈哈,按理不需要上拉电阻啊,还头次见这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按理不需要上拉电阻啊,还头次见这么用的

单电源供电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供电需要上拉电阻的

哈哈,真的吗,还真是不知道

网友C:
不理解,运放输出为什么需要上拉电阻.

除非,电路上使用的是比较器,不是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运放输出为什么需要上拉电阻.

除非,电路上使用的是比较器,不是运放. ...

所以实践出真知了
我用的是3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供电需要上拉电阻的

不懂啊,我印象中,运放输出也是不需要加上拉电阻的
抽时间再弄个双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啊,我印象中,运放输出也是不需要加上拉电阻的
抽时间再弄个双电源供电试试 ...

这个电路就是用比较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按理不需要上拉电阻啊,还头次见这么用的

是不需要上拉电阻,昨天我供电没接好,醉了,沙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