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2550主板组软路由下载机

楼主(2019-06-05):
主角就是一块D2550单口百兆的主板,最近百度网盘下载电影,动漫下载的多被限速了,再加上打算试玩一下软路由就从床底找出这块主板打算做个软路由下载机。

楼主:
机箱是由LED吸顶灯的外壳改装出来的

网友A:
百兆单网口,千兆多网口你要是能达到一样也好啊

楼主:
硬盘是拼多多买的不知道为什么买的80G发160G,而且还是贴了两张标签纸的。

楼主:
因为机箱装了主板后已经没有空余的前置装硬盘,只好用4个铜六角柱接为一条脚,然后铜角柱先柠硬盘三个角上,最后上螺丝固定把硬盘架起来

楼主:
我安装的是LEDE,安装过程可以参考这个教程  空盘软路由安装 LEDE
https://www.jianshu.com/p/19b3afac41b1            切记第一次开机一定要首先连接电脑去设置软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兆单网口,千兆多网口你要是能达到一样也好啊

只是玩玩而已,毕竟这是一块收银机的主板

网友B:
我发现aria2下载ed2k最后完成的文件有很多块是没有数据的坏文件,楼主有没有发现?

网友:
大大的苹果标,硬盘是苹果拆机吧。

楼主(2020-01-04):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aria2下载ed2k最后完成的文件有很多块是没有数据的坏文件,楼主有没有发现? ...

没有用aria2,都是用比特精灵

网友(2020-02-27):
D2550小板现在涨价了,贵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