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电池的容量多少?从标签上能看出来吗?

楼主(2019-06-05):
买来就这样,以前应该是串联,电压都是4.1,一致性还不错。但是没表容量,估计原来还有一个外包装,那上面应该有信息。附另外一个经查是pos机的电池,本来看线比较粗以为是动力型的,看来不是了。

网友A:
这个电池的容量多少?

 楼主文盲,不识字?

网友:
ATL的电池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的容量多少?

楼主文盲,不识字?

你是不是只是看图说话没看描述?我问的是聚合物电池?要是18650我还问什么啊?

网友B:
POS电池哪里买的,什么价格

网友C:
不是写着2200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只是看图说话没看描述?我问的是聚合物电池?要是18650我还问什么啊? ...

上边不是写着呢啊?
没看清几串几并,如果两串的话,每块电芯2200mAH,如果两并两串,每块电芯1100mAH

网友E:
(厚-0.2)*(宽-0.5)*(长-5.5)*450*电压/1000=大约等于容量。

当然这是忽略锂电材质的差异的。

所以你那个685085的电池大约3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厚-0.2)*(宽-0.5)*(长-5.5)*450*电压/1000=大约等于容量。

当然这是忽略锂电材质的差异的。

谢谢,这是正解,楼上的都在看18650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边不是写着呢啊?
没看清几串几并,如果两串的话,每块电芯2200mAH,如果两并两串,每块电芯1100mAH ...

18650两串,每颗2200,我知道,我问的是第一张图中的聚合物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S电池哪里买的,什么价格

地摊,1元,聚合物也是一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写着2200吗

其实我问的是聚合物电池的容量……

网友:
ATL 685085
参考容量 3000-3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问的是聚合物电池的容量……

合着不是一个上面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正解,楼上的都在看18650的容量

450是电池步进参数,先进一点的可以乘以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是电池步进参数,先进一点的可以乘以500

论坛里大神多,不过我知道大概参数就行了,其实我还是头一次听“步进参数”这个词呢。

网友:
能说下保护板的各个脚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