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飞利浦剃须刀 Philips S1010

楼主(2019-06-05):
看图

卡角掉了一个,用卡片做了一个。

对比一下

顺便拆机看看

两节镍氢电池。

网友:
质量真不错,但是充电4.3v,用电却是2.4v

网友A:
线路板电池那面呢? 感觉这种低端刀头剃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电池那面呢? 感觉这种低端刀头剃不干净

电池电路板背面,

网友(2019-12-18):
看看是什么电池自己有个s1050应该跟这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