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家帮看一下配置合理吗?性价比怎么样?

楼主(2019-06-05):
今天去电脑城帮朋友装了一台电脑,配置完了感觉心里没什么底,大家帮看看配置合理不,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CPU  i5 9400f
主板 华硕 H310M-K
显卡 影驰 骁将1660 6G
内存 金邦 2666  8G 2条
固态硬盘  金士顿A400(240G)
电源  长城600
机箱  撒哈拉海盗P18
一共花了 3870元  大家帮看看  谢谢。

楼主:
散热器   酷冷至尊暴雪T400i

网友:
金士顿这盘委婉点说,用料性能很一般。建议还是换一家能自己产闪存颗粒的SSD牌子。还有,这个电脑没有配机械硬盘,光靠这240G的SSD以后肯定不够用的。

网友:
我配电脑 其他东西都无所谓 CPU 主板 内存必须得差不多的 起码后期扩展性好
楼主的i5 九代CPU 虽然是九代但是毕竟是i5 架构啥的都不太跟得上了
主板也一般
既然要配4000左右的价格 选择性还是很大的 建议好好选择

楼主:
谢谢留言,我再看看,研究一下。

网友:
以后不打算升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