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根苹果手机的充电线插头

楼主(2019-06-05):
才知道苹果手机的充电线插头和安卓的不一样,里面居然还有2个芯片,不知道是啥道理?孤陋寡闻了。

网友:
这是山寨的。原版的才叫好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没有用过苹果,不知道这高大上的东东。。。。。

网友:
苹果的确实个性,连一个接口也没用上typeC,我的话因为水果买不起,只能Android系列,最近因为typeC只好买一分三线,一般剪掉苹果头,解决充电宝自动输出的问题。

网友:
一个识别芯片+PMOS管,兼容闪电线的标配

网友A:
这个还是盗版的,没有认证的芯片,正版的大概有8颗IC

网友:
这个算是山寨版了,可以用系列,正品还要复杂一些

网友:
这是山寨的,主要是苹果太变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盗版的,没有认证的芯片,正版的大概有8颗IC

最多四颗.别是把阻容当芯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多四颗.别是把阻容当芯片了吧~

那不好意思,还真是4颗的,之前拆过一根高仿的,有人说是8颗,我记得8颗去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9891

不过也有8颗的IC的头子,带DAC音频和正常的数据线功能的,之前还拆过一个,但这个并不常见,正常的还真像你说的只有4颗IC

网友:
水果的原装线很易坏。

网友:
这是山寨的,苹果线坛子里拆得多,原装的很结实

网友(2022-01-24):
苹果数据线是苹果的重要收入,也太容易坏了。我都是用苹果的原装转换头配合安卓数据线。

网友:
以为发现新大陆了,谁知道还是走错路了。那是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