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算是论坛首拆吧,久量双电池充电风扇

楼主(2019-06-05):
前阵子搞活动撸的,29一个,带两个1200MA电池,风扇一到手就把电池扔电筒里了,风扇里塞了两个笔记本拆机的三星2800,平时上课就带着各个教室这么转悠,不然太热了。

先看看外观,我觉得这个设计比尚朋堂的好,上下可调角度更加灵活,体积大改装空间也大。

跟尚朋堂的比较一个,扇叶差不多大的。

风扇参数。

电池仓盖,这个拍糊了,将就看

内部双电池位,可更换电池设计,更方便。

螺丝全都拧掉,电池仓里有两个,然后外面6个,把脚垫撕掉就很容易拆开了。

三挡风量调节,带一个LED灯,LED灯是四个贴片加上柔光罩,当夜灯很方便。

4056的充电,量了一下充电电流500MA左右。

主控是一个6757的芯片,具体干嘛的没研究过。

背面是光板,没元件。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比尚朋堂的方便,主要是占地方比尚朋堂的小,还带个夜灯,虽说价格是29,但是我觉得这价格不错,跟尚朋堂比较折腾起来相对成本低点。

网友A:
这个电池仓设计很方便,毕竟4056这个弱鸡充电电流太小了,一节2000mah的18650能充一宿,这效率真的太低下了

网友B:
噪声大不大?风量?

网友C:
用眼就确定拆机的三星2800的容量大过1200MA电池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仓设计很方便,毕竟4056这个弱鸡充电电流太小了,一节2000mah的18650能充一宿,这效率真的太低下了 ...

有空加个4056充电板上去做独立双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噪声大不大?风量?

噪音比尚朋堂的大一点,风量也比尚朋堂的大,噪音第一档相当于尚朋堂的第二档,对于静音来讲尚朋堂的好点。不过久量这个我又不是睡觉用,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眼就确定拆机的三星2800的容量大过1200MA电池的容量?

好像我没测过就往上扔似的,你这说的太抬杠了吧

网友D:
这7.5寸的久量没尚朋堂那么高的颜值,声音也要大好多,最最最主要的是品质很不稳定,运气不好就会收到电路板漏电的风扇,两节充满电的电池放久量风扇上待机,不到24小时就会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7.5寸的久量没尚朋堂那么高的颜值,声音也要大好多,最最最主要的是品质很不稳定,运气不好就会收到电路 ...

就是说有自放电吧,我这个好像也有这个毛病,放久了不用会自己没电,不过一般都是随用随充,也没太在意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眼就确定拆机的三星2800的容量大过1200MA电池的容量?

这电池标1200的肯定不会超过1200,三星2800算上损耗也不至于连1400都么有吧?我拆过好多年前的笔记本电池还是三洋大红袍,差不多有10年的样子,标2600的测出都有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有自放电吧,我这个好像也有这个毛病,放久了不用会自己没电,不过一般都是随用随充,也没太在意这 ...

我发的图上左边那个是两年前买的,曾经放两节电池待机一个月都还有电,还可以开机使用。右边那个放两节同样的电池上去待机,连24小时都不到就开不了机,小夜灯也不亮,拿出电池量电压只有2.8V了

网友:
外形再大一点点的话,可以做成4x18650解决宿舍断电问题,顺便能增加双输出充电宝。

网友:
前面盖板不能拆, 扇叶脏了就费劲了

网友:
现在尚朋堂已经40块钱了。还有便宜的吗?我买了20块钱一个,25一个,30一个。40块钱的感觉性价比有些低了。

网友:
这个铁定漏电,我买2个,开始都好的,然后一个接一个开始漏电

网友:
小夜灯在哪啊 看不出来。

网友:
快一个月了,没发觉有漏电,使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加个4056充电板上去做独立双充

修改一下限流电阻成122贴片电阻就行  充电电流会接近1A

网友:
我也买了,不过有问题,双节电池同时放,只会用一节的电,另一节的电用不了,意思只要有一节没电就不转了,电池是并联电路的,不信你试试,现在只放一节电池用